[拆解] 小鹏汽车led灯驱动器小糸代工

楼主(2023-03-15):
前几天拆了一个日产单路led驱动器,看到网上有卖双路led驱动器,还很便宜,新心想能不能再拆两组max16882驱动IC就买点,这是其中一个坏的,进水了过孔烧穿

小鹏双路led驱动器,经过测试不带负载输出电压35v 电感有磁饱和声,接了一个3v 10w led测的输出电流恒定1.2a,另外一个是1a(按下图正面,线束插头在顶部,左边限流输出1a,右边输出1.2a)
这个进水烧了很多过孔,不过主板对称设计,两边独立,电路完全一样,只坏了一边
控制芯片为英飞凌tld5190qu

TLD5190QV 是一款具有内置保护功能的同步 MOSFET H 桥 DC/DC 控制器。这种同步无缝转换模式的降压 - 升压型调节的概念为电路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令输出(负载)电压与输入电压处于同一电平上,例如,连接至12 V电气系统的2至3个高功率发光LEDs或激光二极管的短型电路中。

得益于电流和电压模式下的灵活性,它也是为 USB 和移动无线充电器等非 LED 应用供电或为信息娱乐等多功能预调节提供动力的理想设备。

由于没有 SPI,因此,它也适用于基本功能集足够或不使用微控制器的所有场合。

特征描述

MOSFET H 桥,采用单电感 DC/DC 控制器,用于大功率 降压-升压 LED 控制
恒流和恒压调节
宽 VIN 范围(器件 4.5V 至 40V,功率级 4.5V 至 55V)
宽 LED 正向电压范围:(2V 至 55V)
LED 电流精度在 Tj = 25°时为 +/- 3%,在整个汽车温度范围内为 4%
从 200 kHz 到 700 kHz 的开关频率范围
各种条件下的最大效率(高达96 % )
灵活的电流传感(高边或低边)
EMC 经过优化的设备: 采用自动扩频概念,确保出色的 EMC 性能
开路负载,过压,短路 LED 故障和过温诊断输出
LED和输入电流感应,带专用监听输出
设备和负载的智能电源保护功能(开路负载、负载不足、过温)
能够通过外部稳压器为栅极驱动器供电
可调节软启动
增强的调光功能可调节平均电流型 LED 和 PWM 调光
提供小型热增强型VQFN-48-31封装
通过汽车 AEC 认证

潜在应用

专为在汽车应用中驱动大功率 LED 而设计
电源/电池电平上 LED 负载驱动的理想之选
汽车外部照明,在需要高效率或电路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高电流近光灯,远光灯或组合近光灯和远光灯

看着一堆引脚就发麻,以为又是can线驱动
,没看尾部线束,查芯片定义找到输入脚,发现上电直接有35v左右输出
再看线束,插头就八根线,左右对称各四根,两根输入两根输出,因为这东西跟以往拆的消费级电子产品设计思路完全不一样,一般都是看电容确定输出,这个刚刚相反,输入贴片电解电容,输出是mlcc瓷片电容。

估计这只是一个驱动器,前级还有控制器

汽车产品设计跟民用区别还是比较大,民用不可能有升降压电路,一般都是降压,电压越低输出led亮度越低,而有这种驱动电路会会继续保证灯光亮度,但是没电会出现前一秒非常亮,下一秒非常暗甚至熄灭

网友:
现在的电子技术普及的真厉害,一个汽车led灯驱动器,都要用两个芯片。

网友:
汽车用的就是比家用好啊

网友:
拆这东西干吗,改装LED大灯?

网友(2023-10-10):
最近有不少 新势力的led大灯流出,不知道是不是供应商拿出来变现。

网友:
挺好的,小鹏最近不怎么样啊

网友(2024-08-07):
改变R的阻值,可以调整恒流输出的大小

网友:
可以看看奔驰车上的方案:
日间行车灯不亮立省2000!奔驰C级LED大灯控制电脑板电路故障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6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