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半吊子电工给我留了个坑

楼主(2023-03-15):
老房子,布线没讲究。如下图

黄腊套是旧小区改造后进来的主线,红火蓝零。最左侧蓝绿是地线。第二个空开是厨房。第三个漏电保护器空开是所有其他房间照明和插座。第一个应该是空调和热水器。

负载的零火线都用了一模一样的黄色。很不规范。并联在上边是户外灯。

出问题是旧漏电保护器的火线输入烧焦。电工给换了新的漏保。

唯独左侧空开下边黄线没有接。现在我一接,漏保就跳。用检测器插空调插座,各处都不同。有显示缺零线,有显示地火接反,无从判断。

打开86盒子电笔检测,火线都没有电。

求思路。谢谢各位亲!

网友:
看成色,原来这里是接老电路的,他只是给你换了新开关而已,电路还是以前安装的。

网友:
热水器和厨房这些最需要接漏电保护器的地方都没进漏电保护器

网友A:
装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插座和照明不能共用零线,你确定左边那个空开不是照明专用的?

网友B:
仔细看看线路,好像最左边空开没进漏电保护器但是零线又接进去了

网友:
坏的是漏电开关,
2端口入,2端口出,按原来的样子,拆下旧的,换上新的,就能正常使用,
何必自作多情,去管它规范不规范呢 ?

网友:
都是半吊子,谁也别笑谁

网友:
这种还是自己来吧,半吊子电工太多了

网友:
最讨厌零火同色,最起码在接线处用红胶布缠几圈表明火线。

网友:
看上面有根黄色线的接法!

网友:
看着好难受

网友:
半吊子电工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插座和照明不能共用零线,你确定左边那个空开不是照明专用的? ...

左边的那个空开,输出压根没有接啊。我当时不在,也不清楚原来接法。从位置判断,黄色线应该在此。现在空调和热水器插座没有电,我判断和这个空开有关。而且多年以前我和装修电工说过,空调要单独一路。现在关漏保,除了厨房,其他所有的普通插座和照明都没电。两者互相印证,最左侧空开不会是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线路,好像最左边空开没进漏电保护器但是零线又接进去了

是的,感觉零线都是用了漏保输出,火线用了最左侧德力西空开。照理说,空调热水器不经过漏保的话,那么其插座零线应该单独才对。否则你空调一插,漏保就跳闸,因为空调有待机电流,会造成漏保所在线路的零火线电流差。

所以总感觉不对。

网友:
看看心情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的那个空开,输出压根没有接啊。我当时不在,也不清楚原来接法。从位置判断,黄色线应该在此。现在空 ...

那就一根一根黄线的确定吧,反正只有4根线,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插座和照明不能共用零线,你确定左边那个空开不是照明专用的? ...

不懂,零线为何不能共用

网友:
先进漏保,再接空开。零线没接漏保相当于漏保失去了作用。

网友:
肯定是哪路零线共用了

网友:
把电器都拔了,一个一个上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