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神器

楼主(2023-03-15):
在家制作了一个开关电源维修插座,没有灯泡用的是电饭锅保温片,本来保温片只有40瓦,我拆开截断了一些发热丝,有80多瓦了,测试通电220v1分钟没有任何异常。插座一个输出是直流可以直接插待修电源,镊子碰一下启动电阻就可以检修,另外一个输出是接了保温片的交流220伏,短路插座交流电流约360ma。

网友A:
这操作确实骚

网友B:
12V和220V的还是别用同一种插头了吧,虽然有标签还是容易不小心插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和220V的还是别用同一种插头了吧,虽然有标签还是容易不小心插错吧

旁边有两个开关,不影响,开关带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确实骚

低电压直流检测,安全

网友C:
12v的跟220v的没有容错设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

网友D:
12V接口竟然和220V接口紧挨且完全相同,真是天才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跟220v的没有容错设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接口竟然和220V接口紧挨且完全相同,真是天才的设计!

强电弱电都是电,一家和和睦睦不分家

网友:
用保温片代替灯泡想法不错

网友E:
12V的插头,插入220V时,火花有多大呢?

网友:
用保温片代替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插头,插入220V时,火花有多大呢?

都是插220V,待修开关电源直接插直流电就行

楼主:
检修的时候,被修的开关电源插头直接插在直流电上面,不分正负极,被修开关电源整流器会自动分开正负极的,只需要用镊子短路一下被修电源的启动电阻就可以检修,也可以连线短路启动电阻低压带电检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的跟220v的没有容错设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

言之有理
支持一帖

网友:
楼主胆大哦,2个一样的口的确不安全

网友:
保温片正好可以除湿

网友F:
用保温片代替灯泡?灯泡在不发光时电阻低,有短路时发光又能直观看到,保温片在这方面不能替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保温片代替灯泡?灯泡在不发光时电阻低,有短路时发光又能直观看到,保温片在这方面不能替代吧? ...

保温片也不是不行,工作的时候会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