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查不到信息的芯片

楼主(2023-03-15):
这板子的芯片和三极管查不到信息

网友A:
可能要去军情五处查下,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人家是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去军情五处查下,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人家是007

如果机票太贵,那就算了。

网友:
有一个半导小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就是半导查不到阿

网友:
有些可能是厂家定制的原件,编号与普通的不同,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