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装不了PS2021

楼主(2023-03-15):
老电脑装不了PS2021。
还在用AMD720的CPU,装PS2021时装不了。查了一下需要CPU指令集SSE4.2支持。

有什么软件解决方法吗? 高手指点一下下

网友:
换旧版不就好了???

网友:
装老一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换旧版的或者换新电脑

网友A:
指令集不换硬件没法解决。现在电脑又不贵,二手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玩模拟器也是需要intel的指令集,没办法

网友:
老电脑旧软件

网友:
太老的平台,即使你装上了,也会卡得你怀疑人生。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不要勉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集不换硬件没法解决。现在电脑又不贵,二手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只是某一个dll用了新指令,可以打个补丁,不用新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075800.cc/article/10.html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是否真有效果

网友:
升级或者放弃

网友:
要么PS降版本,要么升级硬件平台……都容易

网友:
楼上各位都回答的很完整,升级电脑,换旧版本,没别的办法

网友:
安装2015版本也可以啊,毕竟CC之后版本上下间也都互相兼容

网友:
这个就跟个别老英特尔CPU不支持虚拟化一样,木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