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镍氢电池的电起子,能换用14500电芯吗??

楼主(2023-03-15):
电起子标称3.6V ,原机内是用三节镍氢电池,有一个很小的保护电路。我想更换成三节14500,是不是可行??保护板要用哪种??

楼主:
奇怪怎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
可以啊,3个并联刚好跟镍氢3串电压一样,就是要琢磨怎么改电池

网友:
空间够才行

网友:
我感觉只要电压一致,换电池应该没问题,就是充电和保护电路要改,比较麻烦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而且你还会惊喜地发现,扭力跟续航都有长足进步。保护板用单串锂电保护板就行了,电流最后选10A以上的。还有个建议,如果没有现成的电池,最好是直接买18500甚至26500的电池,内阻还有容量都比3个并联的14500表现优异,如果空间允许,那就直接18650吧,量大还便宜。

楼主(2023-06-01):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而且你还会惊喜地发现,扭力跟续航都有长足进步。保护板用单串锂电保护板就行了,电流最后选10 ...

根据电池仓的尺寸,最后选择的是26500锂电池,这个规格不太好找,放进去正好合适。保护板走了点弯路,输出板最后找了个6MOS的输出保护板,最大输出电流12A。充电板自己改造了一个出口,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位置,还做了个USB的充电口。基本改造完成。

网友:
挺好   这个改装实用

楼主:
大家给的建议都很好,改装后才发现,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比较费心思的。本来原机是采用三节镍镉电池大概是AA体积大小,实际电池仓是圆柱形还做了个支撑结构,还有些空间,所以才选择了26500这个规格的锂电池。意料之外是后来发现除了充电保护板,还需要增加输出保护板,一下子空间又有些紧凑了。最后又想用充电板自带的MICUSB充电口,又琢磨在壳子上开口,还要方便接插口。折腾到最后总算安装到位了,充电放电都完美。然后发现,这变速箱虽然是金属齿轮,但电机扭矩输出一般,也就是拧一些不是太大的螺丝比较适合,太紧的还有些费劲,阻力大了就自我保护停机了。感觉又没什么成就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