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IY简易压控恒流源

楼主(2023-03-15):
手里没有直流电流源,二手成品的高精度电压电流源,价格以前是千八百都没舍得买,现在涨到了2000左右了,早买早享受,不买悔三年…
直流电压我不缺,大电流可以用稳压电源,或者电源+负载实现,毫安级的电流用校验仪效果也够了,现在就是缺上百到几百毫安的电流!
以前做过一个运放+MOS管方案的,稳定性差点,也只有几个固定电流输出!
由于不懂技术,我貌似也只知道一点点运放+MOS管的恒流源方案,甚至我连用什么运放效果好都不知道!反正我只认识LM358。。。。。
不过这次,打算用校验仪代替固定的电压基准,来做一个压控的恒流源!这样通过调整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调整输出电流大小,比较方便一些!当然,精度和稳定性还是比较一般,只能是短暂稳定凑合用的程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电路图分享下呗?话说你还缺钱买个带恒流的稳压电源吗?你一个表就比我桌上所有工具加起来贵了估计

网友:
刚想说孔开得不错,就看见风扇那个孔

网友B:
是不是搞个120元的盘成电子负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搞个120元的盘成电子负载就可以了

有可能也行,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分享下呗?话说你还缺钱买个带恒流的稳压电源吗?你一个表就比我桌上所有工具加起来贵了估计 ...

这有啥电路图,就是一个运放驱动MOS管。。。 稳压电源有,但是输出精确可调的小电流的没有,成品电压电流源,比如横河7651,现在贵的要死,买不起,爱德万的便宜点,但是显示位数不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有啥电路图,就是一个运放驱动MOS管。。。 稳压电源有,但是输出精确可调的小电流的没有,成品电压电流 ...

买不起?楼主卖两块表就行, 啥买不起

网友:
呃……不知道说什么好……
楼主做的这个”压控电流源”专业的叫法是跨导器transconductor。
看起来有增益误差,负的,不大,在检流电阻上并个1.5kΩ电阻校正下吧。

网友:
不错不错,方便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不起?楼主卖两块表就行, 啥买不起

一块就够了,不用两块,还能把开孔工具一起更新下,这孔开的也是狗啃式的

网友D:
黄金电阻哪里买的,我只关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金电阻哪里买的,我只关心这个

闲鱼,,,纯金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纯金的。哈哈

呸,哈哈,忽悠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块就够了,不用两块,还能把开孔工具一起更新下,这孔开的也是狗啃式的 ...

楼主不会更新开孔工具的,就要这种粗犷的俄毛风格

网友:
楼主买个5520A,这些小基准源都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更新开孔工具的,就要这种粗犷的俄毛风格

是这个意思!就是喜欢简单粗暴。

网友:
把电路图展示出来,我们也好做一个啊

楼主:
这种运放恒流源原理很简单,我都能看懂了,不过我只会做最基础的,至于怎么设计更好,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