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美的FS40-7AR遥控风扇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3-03-15):
同事不知从哪拎来一台满是灰尘的风扇,说跟一前的风扇不一样,插上电无反应,按键也没反应……
瞅一眼,发现是台遥控风扇,故障就显而易见了,十有八九电源故障……

第一次见所谓美的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卸掉外壳可见LED组合整体显示屏

没想到主板还挺大

取出电路板及见电容残骸

可控硅输出控制共有6路:原基础风力1,2,3档,加个共用窜接电容降压实现的柔风档,外加左、右和上、下摇头电机控制

经查,炸毁的是主电容,一起损坏的还有主电源单二极管整流管和限流电阻

黑的是电机启动电容,黄的是窜联减速电容

烧坏的保险管

限流电阻及整流二极管

原限流电阻是100欧的,垃圾堆没有,开始找了个460欧的换上去,试机没几分钟,开始冒烟,再仔细一查,竟然发现换上去的电容是坏的,也不知道是电阻大了引起电容损坏,还是电容本来就是坏的

后面改换个56欧的电阻和个400V10微法的电容上去试机,运转操控正常,电阻也不发热了,

维修这风扇第一次见不要变压器的电源芯片,

市电经电阻加二极管直接到芯片5脚,第4脚输出就是低压,此块板经维修后实测为5.5V,不知是否正常,风扇经长时间试机工作也正常,安装好交给同事,算是手到病除了吧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讲的挺详细学习了

网友A:
这是阻容降压吧,以前弄个鸿运扇,换电阻两天后就坏了,最后换一个手机电源放里面提供5v电源。

网友:
来个工频变压器加上7805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阻容降压吧,以前弄个鸿运扇,换电阻两天后就坏了,最后换一个手机电源放里面提供5v电源。 ...

不是简单的阻容降压,通过了LNK562PN芯片,刚才搜了一下,好像这个电路容易坏这个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和主电容故障是通病,原板选用的是2.2微法的电容过小,容易损坏,一但电容损坏,那前面的电阻必烧

网友:
美的风扇做工不错。

网友:
天气快热了,提前打理风扇备用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当年买电视送的。

网友B:
不错不错,那个风类的椰树图标是能吹海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那个风类的椰树图标是能吹海风吗

应该是模拟自然风,忽大忽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简单的阻容降压,通过了LNK562PN芯片,刚才搜了一下,好像这个电路容易坏这个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和 ...

这个电路太神奇了,按说这个芯片典型电路也要开关变压器的,他这个却没有,直接能输出了

网友:
这电容炸的时候动静不小吧

网友:
支持下,继续努力

网友:
既然是通病,不知道能用多久,电容换大点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太神奇了,按说这个芯片典型电路也要开关变压器的,他这个却没有,直接能输出了 ...

串电感也行,就是非隔离开关电源,LED驱动不都是这样的吗,只要开关速度足够快甚至电感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