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元的切割机械键盘修复下车

楼主(2023-03-15):
有幸看到坛友分享的切割机械键盘,觉得性价比超高,立马入手一块,完美修复,上班抽空搞的,所以图片不多,D30也还没挪,回家再说吧。感谢这位坛友和老板,可惜老板貌似被鱼塘封号了?
下班回家,居然找到个拆件板找到合适的二极管,直接换上,全按键正常,顺便换了方便的C口,热熔胶固定,同时因为情怀,保留了原线套,那个像LED的也是热熔胶。壳体切口也是用热熔胶补的,没有黑色热熔胶了,就这样吧。主板切口就这样了,没修补,坏了再说吧。最后提醒一下,想要测试,只连5V,键盘灯是不亮的,必须4线全接好,而且连电脑,才能亮灯
        友情提示:有赌的成分,看切伤到什么程度,还有个人的工具和技术、耗材,以及是否愿意花心思去折腾,是否输得起,多了解一下机械键盘和二手键盘市场,认真考虑性价比。
         个人只是拆修分享,不是为了推广拉人,谢谢!

网友:
飞线搞定,楼主厉害

网友A:
你这个就切坏了一个电阻,运气也太好了

网友B:
拍了个玩玩,还没收到,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运气不错,没伤着核心部分

网友:
运气不错,,,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C:
这手工,外科缝合手术一样精准!

网友D:
近期好像看到好几个人都在搞这种切割键盘,性价比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近期好像看到好几个人都在搞这种切割键盘,性价比很高吗?

会折腾就高,不会就不高

网友E:
手残党,想买但是没能力折腾

网友:
厉害啊,弄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期好像看到好几个人都在搞这种切割键盘,性价比很高吗?

有赌的成分,看切伤到什么程度,还有个人的工具和技术、耗材,以及是否愿意花心思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残党,想买但是没能力折腾

可惜卖家现在也被封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切坏了一个电阻,运气也太好了

有两个按键其实也切伤到了,但是按压和功能没有任何异常就不管它了,还有R15,R26,R22三个电阻、LED95-96对应的两个按键焊盘,被液体腐蚀了可能是咖啡,也清洗更换重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了个玩玩,还没收到,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外科缝合手术一样精准!

过奖了,线距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