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二手机械键盘,一定要换轴,一定要润大键,不然太影响手感

楼主(2023-03-15):
清理过非常多二手机械键盘,一个最深的体会:不要对二手键盘轴体手感有什么期待,除非是全新或者非常新的。
绝大多数货场回来的二手机械键盘,存储和运输环境恶劣,加上本来进灰磨损就非常严重,所以轴体基本都没谈不上什么手感,青轴变茶轴甚至红轴,而且很皱,红轴黑轴之类的线性轴多数会变得“沙沙”的,一点不顺滑。
甚至经过拆轴清洗加润轴,有改善,但还是达不到预期。
所以强烈建议,收二手键盘不要看轴体,只要看键盘本身素质就可以了,要求手感的话,到手换轴几乎是必须的。
还有大键,起码要简单润下卫星轴,带小脚的再剪个脚,杂音和太肉的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今天这个青轴双模RK71也是一样,到手缺帽磨损,面板很脏,完全谈不上手感。插线测试,有两个轴体不触发,镊子短接轴脚测试,都是轴体问题。

键帽拿掉,灰很大:

为什么我时不时收一把RK71,主要是配列用习惯了,加上这款结构巨简单,船壳,一共6颗螺丝,没有卡扣,正贴贴片灯,清拆难度最低:

蓝牙芯片,可以连接5个蓝牙设备:

插线测试,灯全亮,两个轴体不触发,短接轴脚发现是轴体问题:

拆轴,贴片灯的键盘不需要拆灯脚,只需要拆轴,很快拆完:

定位板上很脏:

定位板和主板用5颗螺丝固定,拆下准备去洗刷刷:

洗完就干净多了:

开始上轴,字母区用手感更好但手头数量不多的雷创红轴,其他键位用凯华红轴:

这里还有一个润卫星轴的过程,网上教程很多,也不复杂,基本着做就没啥问题:

轴体装好,插线测试没问题,装回船壳,6颗螺丝固定好:

换一套艾石头的全新键帽,焕然一新的感觉:

网友A:
哪里的车 什么价格?

网友:
曾经 每个键拆下来润。。。。。。

网友:
这个算是高级的接5个蓝牙。。。

网友B:
可拔插轴的键盘?

网友C:
确实如此,二手机械键盘的手感普遍太差,我之前买了一个,受不了扔一边去了。

网友D:
夜深人静的时候,机械键盘一顿劈里啪啦,很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车 什么价格?

没车,闲鱼上瞎逛,看到合适的就收一把自己清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拔插轴的键盘?

对也不对,不要只看是不是拔插轴
要综合看整体素质,低端拔插轴也很一般,
另外拔插轴键盘别选套筒的,轴座的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夜深人静的时候,机械键盘一顿劈里啪啦,很酸爽

为什么呢,机械键盘不等于段落轴,更不等于噼里啪啦,这个误解很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二手机械键盘的手感普遍太差,我之前买了一个,受不了扔一边去了。 ...

只要主板是好的,换轴换键帽呗,过程很解压

网友:
确实,我收过一个樱桃青轴的,结果每个键都臭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当个红轴都没问题

网友E:
这是三模的吧,后面还有接收器插座

网友F:
买轴和键帽多少钱?

网友:
所以说插拨轴就是方便,方便更换,否则要用电烙铁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模的吧,后面还有接收器插座

这款是有线和蓝牙双模键盘,外壳模具应该是通用三模的,实际不带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轴和键帽多少钱?

轴体和键帽都是之前闲鱼收的,轴体算下来不到一毛钱一颗,屯了几千颗,键帽5块钱一套,屯了两箱子

网友G:
把100+个按键拆下来,然后又焊上去,时间可不少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100+个按键拆下来,然后又焊上去,时间可不少啊!

工作量没那么大,拆轴三五秒一个焊点,焊轴差不多一两秒一个焊点,
71个轴体一共142个焊点,加上中间磨蹭时间、取轴时间等等,拆轴一共二十多分钟。
比较费时间的是调教卫星轴,我感觉跟拆轴时间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