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懂就问:农村铁锅的锅底黑灰怎么用化学方法清除

楼主(2023-03-15):
新买的不锈钢锅给农村的老人使用,农村是有燃气灶的,但老人不舍得用燃气,偷偷使用柴火做饭做菜,锅底被木柴烧得黑黑的,就是农村大铁锅的那种黑色,见下图示例。

我想问的是,就算刮了一层黑灰下来,锅底还是黑色的,用钢丝球擦了也是黑的,有没有什么化学物质,与黑灰反应,达到洁净黑灰的目的?

本贴讨论的是技术问题,不要叫我去劝老人停止使用柴火,请大家讨论去除黑灰问题,别走题了

网友:
没什么办法吧,不知道发动机用的那种除碳剂是啥成分,一般都是物理方式刮吧

网友A:
刮下来弄点马尿,做药丸子,大师兄干过。好像给祭赛国国王吃过

网友:
简单 就一办法 找个饭馆  用饭馆的大火灶眼  干烧  烧完 放凉 再正常清洁就成了
温度不够

网友:
角磨机+钢丝磨盘,快得很。

化学方法很贵的

网友:
图上这口锅,怎么看,都不象不锈钢

网友:
话说你去折腾个锅底干嘛,这东西需要清理吗?

网友:
除去锅底灰可以节省柴火,用苛性钠效果应该好一些。

网友:
碳的化学性质是非常稳定的,还是变成二氧化碳或物理去除

网友B:
大黑铸铁锅吧,弄不亮。不过这个大黑灰可是好东西,又名百草霜。治口舌疮可是管用的很
另外,灶里面的土,就是灶坑里面的被火烧成黑红的那种土块也是好东西,又名伏龙肝,着凉闹肚子恶心呕吐弄点这泡水喝可管用了

网友:
可以尝试用电解除锈,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可以做到无损除锈

网友:
干冰除碳,要么就放燃气灶上用一段时间可能也有效果

网友:
叫一个人坐在锅里,另外一个用绳子拴在锅耳里,在大街上拉着走,锅底的灰自己会掉。

网友:
估计用大锅的人家不会很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下来弄点马尿,做药丸子,大师兄干过。好像给祭赛国国王吃过

还要无根之水做药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黑铸铁锅吧,弄不亮。不过这个大黑灰可是好东西,又名百草霜。治口舌疮可是管用的很
另外,灶里面的土, ...

很好的氮肥,其它的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氮肥,其它的不信

上学时候老师讲到草木灰是很好的钾肥,呈弱碱性,不宜与其他氮肥一起施用

网友:
火碱水泡一夜 .和新买的一样光亮

网友:
还是用打磨机打磨打磨吧,其他方法感觉都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