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600w12v50A电源3525

楼主(2023-03-16):
看到一个做工不错,成色也不错的电源,15元

仔细一看,还是名牌。功率不小,搞个可调应该不错。虽然电压低,但是电流大不是?
脱光看看里面

还算干净整齐,分量很足!散热器不错!
看到3525,心凉半截,据说这个调压好搞,调流不好整。

这个应该是辅助电源了,

这是4和整流?导电的铁片不少

这个边是整流桥和开关管了,电容够大!1000uf

楼主:
看看背面!
这个白色插口,什么功能?

网友:
明纬电源质量还行,参数一般

网友A:
自带辅助电源,改可调方便,就是电压范围不会很大,调流有点困难,没有检流电阻。这个电源可能出来的比较早,这么大功率pfc都不带。

网友B:
白色口?散热风扇?

网友C:
明纬的不是有改装教程

网友D:
早期的电源,做工用料都扎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带辅助电源,改可调方便,就是电压范围不会很大,调流有点困难,没有检流电阻。这个电源可能出来的比较早 ...

去年隔壁论坛买了2个3525的可调电源,0-30v 0-60A 1800w的。不带pfc  3525直接驱动IGBT

网友F:
电源不错,价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隔壁论坛买了2个3525的可调电源,0-30v 0-60A 1800w的。不带pfc  3525直接驱动IGBT ...

咱没有方案!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口?散热风扇?

内部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辅助电源,改可调方便,就是电压范围不会很大,调流有点困难,没有检流电阻。这个电源可能出来的比较早 ...

电流靠互感器!据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的不是有改装教程

494的有,3525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电源,做工用料都扎实。

那时候,人还实在

楼主:
打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不错,价格不错。

废品价来的

网友:
我有个3525的监控电源,不知怎么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