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卷闸门钥匙买错了拆开控制器改把钥匙…

楼主(2023-03-16):
控制器是可以短接写码的,买来的遥控器确实对拷型的…电工搞不了让我弄了…让他上去把控制器拆下来,高空作业我是戒了,借把其他门上的钥匙拆开…厂子里没有12合一找了半天才找个小点的螺丝刀,拆开控制器1368短接,遥控器当然也要改了…这里没有高频,没有T12,没有936…这些就不说了…关键就是还没有松香助焊剂,烙铁头还不吃锡…就这几个焊点…撸了30分钟…改好后一个门上又对拷了一个钥匙…完事儿…没有工具感觉搞这个很费劲…还好不是主业…

网友A:
焊盘氧化,上锡困难。。。

网友B: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以前拿个60瓦外热普通烙铁就干U盘闪存,吃了几次亏,后来买了个黄花调温刀头,焊闪存拖几下就行了。

网友C:
盒子上的接收模块适合DIY

网友:
强撸啊,有时候手头没工具,跑一趟又不划算,活儿干的虐心

网友:
这得有控制器的说明书吧,我也有个车库遥控锁,遥控钥匙丢了,能不能也这么搞一下?

网友:
大致看懂了什么是短接写码

网友:
好工具才能干活快

网友:
必先利其器的道理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以前拿个60瓦外热普通烙铁就干U盘闪存,吃了几次亏,后来买了个黄花调温刀头,焊闪存拖 ...

技术不行用再好的电烙铁也没用啊,还有就是锡别用太辣鸡的,我以前用很垃圾的高温锡,难化开也不亮,焊U盘颗粒根本就拖不开,电烙铁没问题,能吃锡,松香也单独弄的,始终脱不开,之后换了一种锡之后说夸张点简直可以闭着眼睛拖对了,我用的20年前的古董电烙铁,红色手柄,内热的,也就是最垃圾的电烙铁,

网友:
自力更生好。

网友:
是不是编码开关短接成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氧化,上锡困难。。。

焊盘没有氧化…而是烙铁头就是个烧火棍…助焊剂的问题…关键就是电工拿的应该是保险丝,不是焊锡丝里面没有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以前拿个60瓦外热普通烙铁就干U盘闪存,吃了几次亏,后来买了个黄花调温刀头,焊闪存拖 ...

跟烙铁头助焊剂有关系,跟烙铁…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上的接收模块适合DIY

确实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