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概是冰箱送风电机吧

楼主(2023-03-16):
同事家冰箱坏了,换这个花了420元,我去,暴利啊

这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A:
哪坏了?这也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坏了?这也太贵了。

哈哈,我看着也没坏,没通电,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B:
真暴利!不过能用上风扇的冰箱估计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暴利!不过能用上风扇的冰箱估计也不便宜了

风冷冰箱吧,我也没用过冰箱不懂这些

网友C:
无霜式,买来自己换就行啦。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冷冰箱吧,我也没用过冰箱不懂这些

其实就是个噱头,加个风机加强下冷空气流动而已,高端的才有,反正坑有钱人嘛,和咱们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霜式,买来自己换就行啦。

问题他根本不知道哪里坏了,人家不上门给他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个噱头,加个风机加强下冷空气流动而已,高端的才有,反正坑有钱人嘛,和咱们没啥关系 ...

一直想买个冰箱,可是钱一直没凑够!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确定没法修了吗?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成本4.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成本4.20元。

哈哈,网上卖30-50

网友E:
那收费多少合适???大家来说说

TB成本价大约40,作为一个家电修理工,需要养家糊口的你,你觉得收费多少才合适??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收费多少合适???大家来说说

只要成交了,说明价格就合适

网友:
应该是温度太低,冻坏、、、、鸟。

楼主:
请大家用三个字概括一下标题!此题考公务员必考的!

网友:
上次修我冰箱的垃圾忽悠我买延保,说如果没有保修,我这次维修费要400多块钱,问题是,他拆开冷冻换了个温控探头,就特么的一个热敏电阻,这垃圾还是把线剪掉拧一起然后用电工胶布缠上的,5块钱包邮的东西忽悠我几百

网友:
无刷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