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费劲的一次拆解:大艺电动工具进水18650锂电池组

楼主(2023-03-16):
最费劲的一次拆解:大艺电动工具进水18650锂电池组,原来拆解,轻轻松松取出电池,这一次动用各种酷刑,用鲤鱼钳垫布把电池都夹扁了也拧不动,有4节夹得真紧!就跟焊死了纹丝不动!上螺丝松动剂,未果,最后扒皮了,裸着出镜了,泡过桑拿的就奄奄一息几百毫安容量了=扔了。还有三节2a以上,内阻30毫欧的,还有5节1,6a左右,内阻32毫欧的,总之最费劲的一次不成功的拆解以后不干这泡水上锈锁紧的活了

网友:
内阻毫欧吧

网友A:
加热!加热!在加热

网友:
电池应该是用胶粘在上面的吧。螺丝松动剂有用吗?
楼主那个大风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30多毫欧的内阻 对动力电池来说 已经很大了 ,算是报废的边缘。

网友C:
那开水煮一煮啊。哈哈哈哈

网友D:
你这搞的太费劲了,你只要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塑料支架就行了,温度控制好,不然电池高温会炸的

网友:
这是原装就这电芯吗?TP是天鹏?

网友:
天鹏电芯   他们家做电动工具电池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是的,谢谢指正{:0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加热!在加热

没想到这个法,继续加热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多毫欧的内阻 对动力电池来说 已经很大了 ,算是报废的边缘。

拆着玩,放到夏天手持的小风扇上,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看起来炸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开水煮一煮啊。哈哈哈哈

烩出一锅好汤

网友:
风干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
参考7楼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搞的太费劲了,你只要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塑料支架就行了,温度控制好,不然电池高温会炸的 ...

谢谢指点江山。。。。。。。。。下回采纳

网友:
不知道电池里面有没有进水。

网友:
水泡过的东东不好弄,即使完美弄出来,电池也是报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