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8V(58.4V) 2-3A质量好100元以下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3-16):
求大家推荐一些不太贵的锂电池充电器,100元以下的吧。电池是16串铁锂,充电器48V(58.4V) 2-3A,这应该也是最常见的规格吧。看了不少拆机帖子,很多大神都有不少看法。如果推荐的时候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就更好了,比如说具体方案反激、LCC,EMI保护,做工等等

这个帖子也可以作为一个汇总,帮助后来的人。

网友:
有必要推荐么?加分我还是不推荐

网友A:
我用的是华利泽的,是买飞鸽电车赠的,用了一年了没啥问题,淘宝价格也就五六十,具体我不懂,可以参考这个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97,至少是真正的锂电方案,不是用铅酸的改的

网友:
我不知道说这个人会不会有啥影响,我家的电动车2台,三轮车1台,用汉匀曹工的充电器,非常奈斯,对电池寿命极大的延长了。

网友:
不知道帮不上你了

网友:
海鲜市场去找找吧

网友:
我都是明纬电源给改的恒流恒压充电,价格便宜量又足。电压电流随心意

网友:
我是用铅酸充电器改的,去浮充或去高恒压后,调一下电压就可用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吕航旗舰店,充电器没问题,大功率的有点儿虚标电流,小功率没问题,一直再用!

网友B:
前天刚刚出了,48V锂电池充电器,三石的。电池换了两次,车都嫌旧出了,充电器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刚刚出了,48V锂电池充电器,三石的。电池换了两次,车都嫌旧出了,充电器还是好的 ...

我买电动自行车也配了一个三石充电器,好象有脉冲,有规律的充电灯会闪一下。

网友:
锂电充电过程相对简单,空载电压准确就可以,其他指标并不是很重要
楼主给的预算100元,也很充裕(折合每瓦1块钱左右),这个价位基本上随便买就行,挑销量最大的买

网友(2023-05-24):
咸鱼买个二手的小牛的48V2.8a的充电器几十块钱,自己改个插头,完美。铝壳还是防水的,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华利泽的,是买飞鸽电车赠的,用了一年了没啥问题,淘宝价格也就五六十,具体我不懂,可以参考这个 ...

这也没啥真正的锂电方案,用铅酸改只不过去掉电压抬升,毫无区别
都是一路货色

网友(2023-07-08):
这么牛,要到58v正正常满充是在53-56,58可有危险了

网友:
最好用 铁锂专用充电器!

网友:
去海鲜市场找故障机回来修好用,要找看上去做工好的,容量相对大点的

网友:
看看我这个吧,可以调压调流,58V以上建议调4A电流以下不然发热严重,做工还是很好的,出口品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7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