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国产制氢机-GC氢气发生器电子电路研究控制原理+无牌毛球机加电池

楼主(2023-03-16):
有三台色谱的配套的氢气发生器挂了,简单的说就是不制氢了,看设备标签是2010年的,也该退休了。

拆开研究一下制氢的原理和控制方式,拆解很简单,里面就是一个电解槽,储气罐压力表什么的,没啥意思,重点看看电子电路部分。
其中一台老式的是裸板电路,另外两台是这种带铝壳和风扇的控制器,那我们重点看看这款“高级一点的”

侧面有散热片,螺丝都锈了,环境恶劣

这个小盒子是控制器配的传感器,小数码管显示屏是氢气流量,一般200ml/min够用了

另外一块显示板缺字,仔细看板子背面被碱液腐蚀,飞线就能解决

正常状态输出电压,用来电解碱液产生氢气,根据电流来计量显示氢气流量

当色谱仪消耗的氢气量小于产气量,储罐压力上升,传感器给控制板信号,降低输出电压,减少或停止制氢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大电流的TL494开关电源,低压大电流,所以输出用了粗壮的铜编带。带有5V辅助电源,给显示板和传感器供电。

大个头的220V交流风扇,铝壳框架的,显然通电它不转了,导致散热不佳,电源保护停止制氢,看来这个设备是热挂的。

标签下面有橡胶盖,里面有润滑油和卡簧

普通的交流电机,测量下来是线圈开路

定子绕组是螺丝固定,可以拆换的

密密麻麻的细线,要是云南那个果儿妹纸估计会绕线

我是不会绕的,拆解报废

家里的毛球机续航不行了,好像是淘特喂鸡得到的无牌货,准备加一个1.2v电池并联上去,手里还有飞科的拆机电池,容量还行

原配电池长,准备加上去的电池只有2/3大小,

电焊机伺候,不爱用烙铁焊电池

负极有阶梯,继续用镍带点焊

装回去试机,动力很足,这个无标货连刀片的开盖保险开关都没有,不如俺飞科的毛球机

做工确实很粗糙哈哈

楼主:
板子背面的照片补上

网友A:
电解水制氢?这样不划算,太费电了

网友:
使用碱液的氢气发生器不好,还是应该用纯水的那种

网友B:
我以为把毛球电机装制氢上散热呢

网友:
毛球机加电池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没节目效果,果儿姐也不太可能会重绕

网友D:
前几天修了家里的超人毛球机,插电没反应,拆开看见220欧的保险电阻烧坏了,换个就正常通电使用了,但是总觉得烧保险应该没那么简单修复,后级没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没节目效果,果儿姐也不太可能会重绕

确实,哈哈,人家是大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水制氢?这样不划算,太费电了

对于实验室来说,这都不是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把毛球电机装制氢上散热呢

也可以,期待坛友大作

网友E:
制氢机那么粗的的低压输出线,电流一定吓人!

网友F:
制氢机是做流浪气球用的吗?

网友G:
氢气发生器用了这么多年了,够本儿了,毛球机没保险开关比较危险,差评

网友:
这个量有点小哦

网友:
场景切换有点快,至今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氢机是做流浪气球用的吗?

也不是不行,最大300ml/min,灌满一个气球得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修了家里的超人毛球机,插电没反应,拆开看见220欧的保险电阻烧坏了,换个就正常通电使用了,但是总 ...

凑合着用吧,等坏了在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氢机那么粗的的低压输出线,电流一定吓人!

输出电压低,电流大,整体功率我感觉也就一两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氢气发生器用了这么多年了,够本儿了,毛球机没保险开关比较危险,差评 ...

两台都是风扇坏了,定期报废哈哈

网友:
这个是打氢气球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