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改造一个小车床

楼主(2023-03-16):
朋友做废铁生意,收回来一个小车床,打电话让我拉回来玩,我骑着电动车去准备拉回来,谁知道到了一看还不小

俩人抬到三轮车上拉回来了
设想着改成滚珠丝杠什么的,但是刚接触这个都不懂,就先用原机的丝杠加步进电机了

能用的不能用的买了一大堆,步进电机算是装上去了一个
用的mach3的控制板,运行还算顺吧,个人感觉
卡盘电机也没有,只好找了个水泵电机装上,谁知道速度太快2800转的,还是个反转
只好又买了个750w伺服电机正在路上
-----
目前就这些,远期还想把上面那一坨钻铣功能的加个步进轴就能实现雕刻机功能了

网友:
DIY的灵魂就是这

网友:
是要改成数控车床,还是雕刻机?

网友A(2023-04-20):
电机可以改方向吧?

网友:
车床钻床一套?
可以考虑改车铣复合

网友:
车床带钻床,可以仔细打磨

楼主:
主轴买了个750w伺服电机做动力,前一阵把伺服器设置位置模式,设为x轴,刀架压个圆珠笔能实现写字什么的。
昨天准备把伺服器改成速度模式,加个电位器来调速,实现普通车床的功能,谁知道怎么设置电机就是不转,查了查说是这个型号不带速度模式,NND
本来是想着这个能调速的话还准备再买一个装在上面的钻铣轴上当动力的,网上我看有脉冲发生器能实现在位置模式的调速功能,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改方向吧?

水泵的不好搞。抽转子调个头装回去就反转了。

网友(2023-05-24):
车铣一体,就是太大占地方,改成数控机床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