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I电视L50M5-AD更换背光灯!

楼主(2023-03-16):
上个月14号下班回家,告知噩耗!小朋友说:老爹,电视机没反应了!

第一反应就是,难道屏又挂了!小的时候给我用玩具一棒子敲破过!心理阴影!!
然后打开电视机查看,故障现象:屏幕黑屏!用遥控控制,能听到切换画面的声音。于是拿了手电,对着屏幕照,发现有画面!故障原因要么是背光灯坏了,要么是背光的电路坏了!
大致查了下,维修费用在几百+!是自己修还是找人修,艰难的决定摆在面前!电路坏了,换板就行,背光坏了,那要拆屏!
做为数码之家的一员,本着能医就自医的态度,决定自己干!
第一步,先把电视搬下来,铺在书房的床上!拧螺丝(手里的工具应该眼熟吧!)

拧螺丝

拧螺丝

第二步,把后盖拆开!

拆后盖

拆后盖

第三步,话说应该要测量背光灯电路!由于不确定内部灯组,无法获取具体参数,度娘上也没发现什么太多的参考!于是决定,直接干到灯板去!拆屏!心里默念,拆屏有风险,拆屏需谨慎!
第四步,准备拆屏,找来透明胶,晾衣杆,还有上次买的玻璃纸用的外包装的纸卷!先把晾衣杆和纸卷用透明胶贴在屏幕上!(没办法,没有吸盘,手搓怕破屏),再将屏幕外的边框抠下来,话说断了好多卡扣!!由于是平方在床上的,所以冒了个风险,没有拆掉屏的线,打算直接以屏的排线作为原点,把屏转动180度,反扣到床上!

拆下屏

拆下屏

第五步,拆下匀光板等光学部件!漏出灯条。测量发现,灯珠挂了!

漏出灯条

漏出灯条

第六步,买了同规格灯条。

灯条型号

灯条型号

第七步,原路装回,试机!一次点亮!最后看下灯珠型号!(应该是3030的3V,下次撸点灯珠回来试下,做备用)

灯珠

灯珠

结语:电视使用3年多!你说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网友:
动手能力很不错的

网友A:
公司一个电视挂墙上看监控的,好像是55寸,刚2年,半边黑了,又过了一个月,全黑了,昨天售后拆走了

网友:
室内观看建议把亮度调50~60%,延长LED灯珠寿命,电视又不在强光下观看,亮度低点,问题不大,太低也不行,看着太暗

网友:
调低亮度延长寿命

网友:
只要胆子大、干啥都不怕,换背光也不难

网友:
小米品质把控的极其精准,很多过保就坏

网友:
我在想,这螺丝刀已经是数码之家成员的标配吗?没有这个都不好意思上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司一个电视挂墙上看监控的,好像是55寸,刚2年,半边黑了,又过了一个月,全黑了,昨天售后拆走了 ...

如果是24小时开机,2年才17520小时,寿命是不合格的

网友:
能看3年,超出预期。

网友:
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
小米的大家电慎重选择。

网友:
结婚时买的LED背光电视,10年都没问题,现在电视基本3年背光就会坏

网友:
没办法,LED在高亮度下的寿命较短,只能降低一些亮度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4小时开机,2年才17520小时,寿命是不合格的

接近24小时,放长假基本上关机,其它时间长亮

网友:
平时为了让led不频闪,开到最大100%亮度用了挺久

网友:
太强了,厉害。万一灯珠没坏你就乱折腾了。

网友:
居然抢了售后的活。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