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 大神一些问题

楼主(2023-03-16):
打算做个点焊机   手头上有800w    700w    俩个

家里现成有16平方的铝线   铝线可以用来绕吗?

如果可以要拼成多少平方  绕多少圈?

网友A:
电流不小呢,还是考虑铜线吧,甚至扁铜。绕几圈,要不了多少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小呢,还是考虑铜线吧,甚至扁铜。绕几圈,要不了多少材料的。

哦   我是想着手头上有能不能利用起来

网友B:
不建议用微波炉变压器来焊接,如果你的控制板带相位检测还好说,
如果不带相位检测随意导通的话点焊功率不稳定,存在市电过零等情况,导致焊接质量不均匀。
还是去买个超级电容的来搞一下吧

网友:
点焊机工作过程电流比较大,需尽量降低回路电阻,所以铝线不太合适。

网友:
铜线导电阻比铝线低的多,如果要达到铜线相同输出的电流基本要大一倍。因为铝线在不同温度阻值相差很多。比如你用35平方的铜线,那么铝线你要用70平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小呢,还是考虑铜线吧,甚至扁铜。绕几圈,要不了多少材料的。

只要功率够铜铝应该不是问题,属于瞬时电流,影响不大。

网友D:
买1M多35平方的铜线绕4匝就可以了,1.5M连手柄线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功率够铜铝应该不是问题,属于瞬时电流,影响不大。

请教一下用舞台功放上的环牛可以吗,有十几斤,跟微波炉的变压器那一个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微波炉变压器来焊接,如果你的控制板带相位检测还好说,
如果不带相位检测随意导通的话点焊功率不 ...

一般用用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功率够铜铝应该不是问题,属于瞬时电流,影响不大。

学习了,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微波炉变压器来焊接,如果你的控制板带相位检测还好说,
如果不带相位检测随意导通的话点焊功率不 ...

看了变压器控制板40左右不带笔....电容的加上焊笔60左右.然后+超级电容60元....哪套好用一点.哪套划算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用绰绰有余

具体看你想要什么效果,例如老式电视机三天两头打一顿才能正常工作,还是像现在的液晶电视一样。这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1M多35平方的铜线绕4匝就可以了,1.5M连手柄线都够了。

好的    50平方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楼主:
到哪一步了

网友:
铝线载流量比铜小,不太适合大电流

网友E:
铝线接头也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线接头也不好处理

真要用铝线的话,铜铝线鼻转换一下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