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笔带测电线通断LED数显

楼主(2023-03-16):
电笔多功能数显电工高精度感应线路检测查断点家用非接触测电笔

零线绿色

火线红绿色

电线通断 通绿色

拆开后螺母内带 电池和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带芯片和几个电阻

电路板反面

网友:
一个电笔搞的花里胡哨、红红绿绿的

网友:
同款小夜灯,电阻降压,白天比晚上还费电

网友:
德力西款,测试断线功能不错,我的坏了

网友:
太复杂,可靠性堪忧。

网友:
这电笔有啥用?

网友:
能测断路线还是可以,不知。测试深度如何,能测埋在墙里的短线吗

网友:
玩具戒指里的变色LED,可惜电路比氖管加电阻块复杂,需要驱动芯片。

网友:
试电笔做这么复杂

网友:
这测电笔还真好看功能挺多多少钱

网友:
要用电池的觉得太费电池了

网友:
这个电笔好像买的挺火的

网友(2023-05-12):
也有一个,但是觉得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