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详细拆行货ipad包装

楼主(2023-03-16):
ipad比较多见,但是估计出厂整包装的不多见,这次详细拆一个5台一箱的包装箱。数字是为了区分6个面

楼主:
4面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警告标签,5面空白

楼主:
胶带断口这样的,不知道是机器贴的还是人工贴的

楼主:
上下底有防拆标签。

楼主:
上下是这样的保护,完全一样。

楼主:
内包装设计的很好,提住孔可以非常方便的取出。

楼主:
原包装是pvc膜,弹性非常好那种,不是脆那种。应为已经打开所以皱了。

楼主:
背面两个标签,对应内部机器

楼主:
新机器被硫酸纸保护

楼主:
拿开机器,下面是配件盒,配件盒里面是简单的使用说明,卡针,有害物质清单,两个苹果贴,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拿开配件盒,下面是保修卡

楼主:
拿开保修卡,下面是一个充电头,一个充电线,线的一头是苹果,另一头是c

楼主:
头是20瓦的,苹果一直很保守,头上有唯一序列号

楼主:
c口,这边的周围有缝隙,插头那边没有

楼主:
重点来了,原配线苹果头是银色的,不是金色的。c口那边还是金色。

楼主:
线上有字,并且也有唯一序列号。

楼主:
原包装线是这样的,那个纸很像塑料,但是又不是塑料,手摸像塑料,但是能撕开

楼主:
没了,就这么多。

网友:
个人感觉平板用处不多,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