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低功耗的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3-03-16):
以前搞了个RTL8367, 是5V 0.4A的, 实际使用下来发热好高啊,这芯片是2016年设计的,桌子上设备太多了,想换掉,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功耗更低的千兆交换机了

网友:
热不死就行了,怕个啥…

网友:
2W的功率,就算全发热了,能有多少热量?

实际功率,还没有2W,在加上正经的消耗,实际发热功率能有1W就不错了;怕啥!

楼主:
功耗还是太高了, 我用的极路由就5v 0.2A的,我也就觉的还行, RTL8367实际温度肯定在50度以上

网友:
对啊,这个功率很小了啊!

网友:
1-2w的发热,温度高不是设备发热高,是你散热不行啊,是不是你那交换机在什么堆里压着,热量散不出来啊

网友:
这点功耗不用考虑吧

网友:
RTL8367 千兆交换机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低于2瓦的千兆交换机,估计难找。

网友:
这一般都在5W以下,楼主的才2W,已经很好了。

网友:
tp那个黑枕头型塑壳交换机就是1-2w。但是后期ver负载高了不行,丢包

网友:
有的时候功耗和性能是成正比的

网友:
低功耗的东东,用得差这样节能吗,,,性能和稳定才是王吧

网友A:
重点是散热,还是电费?
我的意思是:有些散热好的,摸起来温度低,但不一定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散热,还是电费?
我的意思是:有些散热好的,摸起来温度低,但不一定省电。 ...

不仅是散热, 还可以少一个电源,我在用极路由h5661A, 就不需要单独的电源

网友:
还是有需求的,弱电箱空间狭小,不透风。那一点功耗平时没什么,但是夏天可以直接把交换机干趴下。

网友:
千兆交换机处理数据时功耗本来就高。
你的要求就像是:有没有省油的F1赛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还是太高了, 我用的极路由就5v 0.2A的,我也就觉的还行, RTL8367实际温度肯定在50度以上 ...

对芯片来说80以下,都是安全温度,这么紧张干嘛呢!

网友:
用网件 V3或者V4   功耗很低,网件网口带灯,你也可以去找找线路板共阴或者共阳供电线路,切断了 一排灯都全部不亮了 ,这样就可以再降低1瓦。

网友:
5V 0.4A 是最大 2W,实际上肯定没有这么高,发热上就更低了。这种小交换机外壳小,如果不是铁的,容易积累热量,如果是铁壳,就不怕了,暖手是正常的,芯片这玩意 60 度烫手都没问题。工业级交换机的话 70-80 度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