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 量产容量只有一半

楼主(2023-03-16):
3267AE 闪迪15139 256g颗粒,量产出来只有120G
请各位大佬看看需要改什么参数。从2246xt固态上拆下,拆下之前开卡正常。颗粒ID 45 3E 96 93 7E D1  4ce  这个颗粒,还有一颗3281上可以用吗

网友A:
最后一页那里不要选Original那个,,改选FIX, 最小0, 最大改成999999,再试试。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片的  BIN 1  ,影响了容量

网友B:
这不是4CE吗,每CE有64GB,只开了2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页那里不要选Original那个,,改选FIX, 最小0, 最大改成999999,再试试。 ...

改了还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4CE吗,每CE有64GB,只开了2CE!

怎么开4ce,软件都识别了

网友:
影响了容量

网友(2023-06-27):
估计坏块太多了

网友:
坏块看图上也不多。

网友(2023-10-31):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16GB开出来7GB多点,test能识别出16GB,开的时候好像只认出8GB,sm3257aa主控,SanDisk Flash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工具不对吧,换工具。

网友:
换个工具再试试

网友:
也许怀块多

网友(2023-12-11):
这个两颗在46上面多好,3267速度慢的很,怎么想的,不要瞎折腾了。

网友:
工具不对吧

网友(2024-03-01):
应该是芯片型号识别错误或者芯片有损坏吧

网友:
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