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家元兑换的摄像头和小液晶屏,摄像头找不到资料,没得玩了

楼主(2023-03-16):
前几天兑换的,心想可以玩玩光学变焦
球机摄像头和小液晶屏
小屏是视频信号输入的,分辨率不清楚
背板似乎是用亚克力板DIY的,带个DC座
驱动板,看起来是2011年的产品
海康的摄像头模块
型号
据说可以23倍光学变焦
插12V电,可以摄像、显示
可能是晚上原因,图像质量有点差
网上找不到这个摄像头的资料,没法玩了
屏倒是可以做个外壳当小显示器玩

网友A:
摄像头要是用得上就有的玩了

网友B:
看看其他人是否有成功的

网友C:
这个得慢慢折腾,不能心急

网友D:
淘汰的东东,买了就后悔。

网友:
是说摄像头控制拉近拉远这些定义没有没办法变焦吗?

网友:
我兑换的人都不上线了,快一个月了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要是用得上就有的玩了

找不到详细资料,貌似用串口的,但端口、命令啥的都找不到

网友:
整体效果不咋滴,加个广角改倒车吧,要不没啥用~

网友E:
能不能搞成手动变焦?

网友:
买之前应该沟通好,免得栽跟头

网友:
整个球机配件回来玩,配上一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搞成手动变焦?

看结构很难改手动,步进电机螺杆和变焦透镜组在里面。网上6-60mm手动镜头才60到80元,可惜没有像运动相机CS接口机身,只能找感光片孔距合适记录仪单板机,最好外接屏幕和按键。

网友:
和你的现有接线对的上的话,可以试试8  9脚接电阻看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这种

网友:
模拟摄像头,就是整好了用途也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其他人是否有成功的

网上按摄像头型号搜不到几个页面,看来是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慢慢折腾,不能心急

找不到相关资料,估计没法折腾了

网友:
楼主很富有哇,家元用来兑换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汰的东东,买了就后悔。

主要是看中23倍光学变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