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3-03-16):
拆联想笔记本电池

网友:
又有好6节18650电池可以用了。

网友:
蓝皮的貌似容量不是很高,拆下来给手电用用还可以

网友A:
这电池怎么看动力非动力电池?手电钻的不行了点动,想要自己换

网友:
比市场上的  杂牌 强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拆,现在笔记本都没18650了

网友B:
我也打算拆一个联想的电源,看一看更换电池就活一下!

网友:
你需要一个内阻仪,入坑吧少年!

网友:
笔记本电池如果只是个别坏,那就可以得到不少优质的电池。

网友:
拆过后没有锁死?我表示不太相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怎么看动力非动力电池?手电钻的不行了点动,想要自己换

电池内阻仪测内阻,小于20mΩ可以认为是准动力电池,可以两并使用,小于16mΩ就是动力电池了
没条件就只能找资料了,根据电池皮上的字去查,如果有幸查到就看放电倍率,3C为准动力电池,5C以上即动力电池
手电钻电池一般单并,准动力电池有点跟不上的

网友:
也拆过两个电池,拆出一堆电芯也没啥用

网友D:
外壳好拆不,我以前拆过一个很难。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根本没舍得用,就锁电了,也拆电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拆一个联想的电源,看一看更换电池就活一下!

记得拆开后不要马上拆旧电芯,先准备一个3串备用电芯,把备用电芯引出4根线焊接到保护板对应焊盘上,再拆除旧电芯,焊接新电芯,然后才能拆除备用电芯
事先尽量把所有电芯电压充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好拆不,我以前拆过一个很难。

还行,一个刀片,一把一字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仪测内阻,小于20mΩ可以认为是准动力电池,可以两并使用,小于16mΩ就是动力电池了
没条件就只 ...

没内阻仪,拆下当手电备用电池把

网友:
2011年LG的电池  ,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网友:
锁电芯烦得很

网友:
放到手电筒上继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