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大神,这个固态该怎么开卡啊

楼主(2023-03-16):
我有个无品牌的固态,主控SM2258XT+镁光NW856,96G的颗粒,找不到对应的版本。哪位大神可以发下工具啊,谢谢了

网友A:
找IM3D的工具啊,比如SM2258XT_IM3D_PKGR0626B_FWR0522A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IM3D的工具啊,比如SM2258XT_IM3D_PKGR0626B_FWR0522A0

网友B:
下载带IM3D这种名字的固件包就可以开了

开卡方法自己搜索一下。建议下载T版本或U版本,不要下载R、S开头的版本

网友:
楼上的指导值得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IM3D的工具啊,比如SM2258XT_IM3D_PKGR0626B_FWR0522A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带IM3D这种名字的固件包就可以开了

开卡方法自己搜索一下。建议下载T版本或U版本,不要下载R、S开头的 ...

欧克,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带IM3D这种名字的固件包就可以开了

开卡方法自己搜索一下。建议下载T版本或U版本,不要下载R、S开头的 ...

T版本 U版本,R版本、S版本区别在哪里,望大神指点下

网友:
慧荣主控SM22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