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享一个很方便的截图工具,绿色版,我用着很顺手,从腾讯QQ里剥离出的

楼主(2023-03-16):
这是从腾讯QQ里剥离出来的截图工具,功能挺强大,绿色版,我自用挺顺手。

解压缩之后,先运行一下Init.bat。这个批处理文件是在桌面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运行快捷方式之后,就可以用快捷键进行截图了
快捷键可以自定义,默认为ctrl+alt+A

选定好截图范围之后,会有菜单出现,矩形选择 圆形选择 标签等。。。。

要保存图片的话,右键之后点保存。双击或者点完成,默认是复制到剪贴板。

还有这个软件的快捷键会跟其他软件有冲突,如果使用结束之后,建议在任务栏退出即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3TX0dsKAORO5raVIEqpmA?pwd=y9o3

网友A:
现在感觉win+shift+s还比较顺手

网友:
我一直用微信的

网友:
好多绿软其实都有问题。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我一直用360浏览器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感觉win+shift+s还比较顺手

不能自定义区域是遗憾

网友:
40多M,还挺大

楼主:
QQ里剥离出来的,关键功能比较多,体积大点无所谓。适用于平时很少开QQ的朋友。

网友C:
我都用QQ浏览器截图,有时候QQ浏览器没开呼不出来就用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QQ浏览器截图,有时候QQ浏览器没开呼不出来就用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

现在的浏览器基本都支持截图插件,我一般用火狐,插件也有,就是没有快捷键比较烦。
而且只能在浏览器内截图。

网友:
我都是用print screen

网友D:
电脑还是用微信的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还是用微信的方便吧,

电脑用微信貌似不能滚动截屏。最需要的就是截长屏滚动截屏。不知楼主的软件能不能做到。

网友:
我用的Faststone Capture绿色版。很小还能率视频还带转GIF功能,唯一不好的就是添加符号不是矢量的,截图像素高时符号要么很小,要么拉伸不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定义区域是遗憾

可以啊,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除了win+shift+s。win10、win11还有xbox game bar组件,根本没必要装乱七八糟的第三方。

win+G调用出小组件,截图,录屏都可以。
最牛的是还可以录制你最30秒的精彩,例如游戏中某些精彩的瞬间,按下win+alt+G,它就把你前30s的录像都保存了。
默认快捷键:win+alt+print screen截图,win+alt+R录屏,win+alt+G保存最后30秒的屏幕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改一下就行了

哦,我忘了我在用WIN7,没这么高端的功能

网友:
学习了,在电脑上裁图很有意义

网友:
可以截长图吗?

网友:
我一直用ScrToPic很小巧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