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一个快克焊台,选择TS2200/23OO还是303D好?有哪位用过说说?g

楼主(2023-03-16):
家里的安泰信936用了十几年最近发觉焊接元件很费力,有时开机十几分钟烙铁头只是一直温热,有时能正常使用,换了发热丝也是故障依旧,拆开焊台内部看不出什么问题,觉得该更新换代换一个好的焊台了。网上泡了一段时间,发觉现在流行高频焊台,想换一个来试试,1千左右初选中快克选择TS2200/23OO/303D感觉比较不错,不知有哪位手中有这些焊台的建议下?

1:TS2200/23OO,

2:303D

网友:
当然是贵的好

楼主:
都是差不多,1千左右

网友:
前面这款,看在着很棒,无脑就是买贵的,

网友A:
理论上 高频发热芯 寿命没有t12和jbc245长,
因为是漏在外面没有密封,高温容易氧化,
长期使用建议先看看发热芯和烙铁头价格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高频发热芯 寿命没有t12和jbc245长,
因为是漏在外面没有密封,高温容易氧化,
长期使用建议先看看 ...

换句话说就是烙铁头没有普通的电阻式发热寿命长?

网友B:
从实用效率上来说:303D>文宇815P>TS2200/2300
-------------------------303D是一体化高频烙铁头,回温迅猛,快接近METCAL烙铁头;815P虽然是200型小烙铁,但温差补偿做得好,除了比较废烙铁头,没什么毛病;TS2200使用的200型、2300使用的是500型,回温效果一般。

从经济成本上来说:文宇815P>TS2200/2300>303D
-------------------------815P使用的是快克200烙铁头最便宜,还带一个700W风枪;其次是TS2300使用的是快克500烙铁头,最贵的是303D要35一支。

因此,建议购文宇815P二合一高频焊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高频发热芯 寿命没有t12和jbc245长,
因为是漏在外面没有密封,高温容易氧化,
长期使用建议先看看 ...

没用过高频烙铁吧?高频烙铁的发热芯用银的做的,而且它只是被动发热,并不像T12那样直接发热。

网友:
我买了二手的261.有钱就贵的,没钱挑便宜的。用起来都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的焊接工具是越来越高级了,我等囊中羞涩,可观而不可的

网友:
在用文宇820,205、203、热风枪三合一,感觉不错,还可以买体验装,很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实用效率上来说:303D>文宇815P>TS2200/2300
-------------------------303D是一体化高频烙铁头,回温迅 ...

看来还是303D比较好,除了颜值不如TS2200/2300,烙铁头也不贵,看网上也是30多一只。像我平时就用来HIFIDIY的估计一年就用废一只,不比流水线工作还要考虑耗材

网友:
有钱随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高频烙铁吧?高频烙铁的发热芯用银的做的,而且它只是被动发热,并不像T12那样直接发热。 ...

发热线圈在老头头发热部分的外围,几乎和烙铁头温度差不多。
银加热后会加速氧化的,一般工厂里的高频 发热芯估计也就1年多吧,
要是温度长期高于400度,估计老化的更快。

网友:
俺有303D,肯定是价格贵的性能好,商家又不傻

网友:
好多有钱人,我还是继续用我的936

网友:
第一个好点吧

网友:
买个快克TS1200A当主力,剩下的钱买个文宇WY720/820高频打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