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语音声控小夜灯

楼主(2023-03-16):
前段时间买了个小的USB小夜灯语音口令,七彩变色,明暗调节。和小U盘似的,最近胳膊疼,别说当床头灯还可以,不用动手了,但是太暗,又买了这个大一点的,小的有拆解的了,大的没见过,拆一个。三色转换,明暗可调就是说的20灯珠其实是16颗,周全绿色是我粘了一圈夜光贴在里面,关灯还可以亮一会,不拔掉支持关闭时三色记忆,灵敏度还可以,也可能浦东话不标准,稍差点事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为个灯还要多练习普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个灯还要多练习普通话

目前就嘴没毛病哈哈哈

网友:
请说普通发

网友C:
U盘那种我在火先生那买了几个,不灵敏,要说很大声才行,我找了个大一号的咪头换上,果然灵敏了很多,不过还是不太满意,半夜里儿子一哭它就亮,然后我要说好几声关灯才能关掉,也不知道哭声怎么给识别成开灯的

网友D:
这种产品应加进一种标定方式,估计功能就强大很多。就是买家买回去后,可以自己录自己的指令来代替标准 的。这样识别高,还有个性

网友E:
我的不用说话,咳嗽一声就能开关,可能是靠意念而不是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不用说话,咳嗽一声就能开关,可能是靠意念而不是语音。

你才是高手,用内功。

网友F:
用料不行,价位多少?

网友G:
联系商家买个浦东话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多少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4-5块买的,回复过,看着吞了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那种我在火先生那买了几个,不灵敏,要说很大声才行,我找了个大一号的咪头换上,果然灵敏了很多,不过 ...

早上起来U盘的和这个都大概率亮起,U盘的开关距离远一点,换色不好用。这个我准备把麦克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产品应加进一种标定方式,估计功能就强大很多。就是买家买回去后,可以自己录自己的指令来代替 ...

那就不是几块钱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不用说话,咳嗽一声就能开关,可能是靠意念而不是语音。

你这高级,我一般走过去它们自己亮,还有几个咳嗽一声亮几分钟自己停,像你家这么听话的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天大喊

能改的话我想大喊神龙斗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不行,价位多少?

4-5块钱就不怎么讲究了,主要我也不会看……只懂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联系商家买个浦东话版的就可以了。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