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点焊机选择mos管参数和设计原理的一些思考,实际做过,新手必看经验少走弯路,很有帮助汇总贴

楼主(2023-03-16):
因为炸不起管子,,麻蛋奸商看见买的多就涨价,只能少炸和不买常见型号,个人的新手知识理解,不一定对,也不一定不对,

第一点。因为nmos导通有个稳定区间,大概是15v左右。,就是要升压,也就是比较稳定不炸管的2-3串法拉电容机器,都有单独升压板,也就是led屏幕的背光板同款电压。

第二点,最好在升压后加指示灯,确定多次焊接后要升压正常。

第三,关于选择偏门的mos技巧。也就是还没有烂大街被虚高价格的,冷门mos如何选。

第四,一定是先有大电流mos,然后才是驱动板,
并不是需要数码管和单片机啥的,就普通的ne555,秒开关的定时器,pwm的驱动器都行,甚至锂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假如有大电流的,有手艺的也可以改一下。短路一下就断电这个原理就是最初级的点焊原理。

牢记原则,导通电压有10v.20v30v40v50v60v70v80v90v100v的等等的mos,选电压40v左右的比较多。

电压越低,内阻越大
猜想 可以选30v的那种。

个人玩家玩点焊主要是预防18650负极里面的绝缘层被烫坏短路

实际上只需要非常小的镍片能焊接上,然后人工上烙铁焊接

那么可以选择小电流一点的,或单个大电流的。

导通顺序就是木桶里最差那个先导通,

尽量买40v 500a单体,业余焊接的少买2-4个就行了。

如果是20v导通的mos好像容易炸管?这个还不是很懂。为啥不选20v导通的,

最后,用圆柱形500f的,用3串比较好。

光耦tlp250,据说导通电压高直接用tlp350尝试?

其他的你们来补充。

随着共享开原后,感觉开心果这个比较奢华,但是不能立创打板,

如果是比较智能和实用的,另一款八角的stc单片机的,便宜好用。零件更少,

个人用户,焊接一次要好几个月才再焊接的,点不上就多点几次,没必要商用那种追求一秒钟的差距

我准备看看30v导通的。大电流mos

楼主:
昨晚把单片机飞线整形中,掉地上就不见了,tnnd。先找找。随后再更新。

网友:
是要搞个DC DC升压电路,看了卖的机型上也都有!

网友:
开心果的板子确实不错 可以去其他家打板

网友A:
是说栅极要高电压以保证MOS处于导通饱和状态,这样MOS的内阻就小不会因为电流大而烧管吧?

网友:
我上次一个不锈钢盆不小心碰到电容组的电极了,直接穿了个孔。我在想肯定可以点焊的,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当开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栅极要高电压以保证MOS处于导通饱和状态,这样MOS的内阻就小不会因为电流大而烧管吧?{: ...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没看太明白

网友B:
MOS选40V是因为关断后浪涌电压会超过20V,一般业余玩的电流也就千A左右,主流MOS都是最大瞬间电流不低于1200A的(除了以量取胜的37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选40V是因为关断后浪涌电压会超过20V,一般业余玩的电流也就千A左右,主流MOS都是最大瞬间电流不低于120 ...

不带TVS的点焊机,关断尖峰就是靠管子硬扛.
有多少耐压都不够,指定会击穿.

不是你说的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带TVS的点焊机,关断尖峰就是靠管子硬扛.
有多少耐压都不够,指定会击穿.

有图为证
看看我就是用的40V耐压的MOS.关断尖峰46V了,平顶,因为MOS雪崩吸能了.

网友:
加上尖峰吸收电路RCD能平息尖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图为证
看看我就是用的40V耐压的MOS.关断尖峰46V了,平顶,因为MOS雪崩吸能了.

我没有设备测量,我说的是超过20V,是因为我整的那个有1A多点的被动均恒,关断后均衡电路会泄放一部分能量的(满电指示灯会闪一下),就这样用单个那种号称5KW18V的TVS顶不了5下,所以我以为浪涌肯定会超过20V但不会超过40V(因为MOS没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图为证
看看我就是用的40V耐压的MOS.关断尖峰46V了,平顶,因为MOS雪崩吸能了.

还有,像这种雪崩吸能穿的是二极管还是MOS管芯,多次击穿对MOS管的寿命有没有影响,还是只要每次击穿的能量不超标就没有影响

网友:
在网上看到有人做低成本的点焊机,通过触发器来控制MOS管的通断,点焊后的效果还不错,触发器是DC12V供电

网友:
一直想抄作业,但是目前还没有要DIY电池组的需要。看着眼馋。先留个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像这种雪崩吸能穿的是二极管还是MOS管芯,多次击穿对MOS管的寿命有没有影响,还是只要每次击穿的能 ...

有个参数是单次雪崩击穿能量,低于这个数值,MOS就不会爆.

有人说会给MOS留下暗伤,我不知道是否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设备测量,我说的是超过20V,是因为我整的那个有1A多点的被动均恒,关断后均衡电路会泄放一部分能 ...

没错,我也爆TVS,后来改成两个TVS,才不爆,就这也不敢快速点.

击穿是MOS管芯,如果没有TVS的话.

网友:
MOS管芯被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买MOS还是挺贵的,我都是捡垃圾,捡同事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