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在给电子负载洒水辅助降温

楼主(2023-03-16):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两边散热器热量不一样,一边热的手都不能摸,一边38度不到(跟手温差不多,不热不凉)

网友:
先测g极电压再说,g极电压一样怀疑管子内阻不匹配,不一样那就分别找驱动方

网友:
应该用半导体制冷块来散热。

网友:
如果不是风道不顺,就是机子没有调试好,有严重的发热元件

网友:
不会有个管子没工作吧

网友:
两边散热器热量不一样,说明两边的原件有差异。

网友:
加个循环水冷试试

网友:
直接改成水冷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