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外形一样,内部用料和结构不同联想90w适配器,你猜出谁代工的吗?

楼主(2023-03-16):
一个是PFC开关管东芝2SK3569   3568 分别是600v 10a 和500v10a

一个是万代TF12N65 12N50 分别是650v12a  500v10a

主电容一个红宝石450v 82uf 一个尼吉康450v 68uf。输出电容均为红宝石25v 680uf

一个开关管大点,一个电容大点。

如果你选,会选哪个?

网友A:
那些白色的胶   除了固定作用  有没有散热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白色的胶   除了固定作用  有没有散热作用?

有导热作用

网友:
这种电源难拆,拆不好又难复原

网友:
没啥好猜的,正规笔记本电源代工就那么几家、台达、建兴、光宝、茂硕等

网友:
还有侨威、以蓝等代工

网友:
哈哈,会修氮化镓快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白色的胶   除了固定作用  有没有散热作用?

本来就是导热硅胶,有将热量带至外壳的作用。

网友:
里面都好多胶,应该是好货

网友:
不同厂的产品。性能大同小异。

网友:
拆电容狂魔又来啦

网友B:
这种电源傻大黑粗,贼耐用

网友C:
不是写着群光和光宝吗

网友:
这种电源难拆,难复原

网友:
连电源都做不好,就不用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傻大黑粗,贼耐用

错了,这种联想长条的适配器坏的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着群光和光宝吗

我是问看内部结构,谁能看出那个是光宝,那个是群光代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这种联想长条的适配器坏的非常多。

这做工还坏品率这么高的嘛

网友:
我的Y460电源好像就是这个,有什么用途

网友:
电源难拆,拆不好又难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