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新捡了几块intel P3500的固态,群里有大神会搞吗?

楼主(2023-03-16):
新捡了几块intel P3500的固态,群里有大神会搞吗?可以花钱,便宜就搞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写满了,不让写了,写保护了。健康度为0

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这个,要是能有淘宝联接也可以,无上感激!!

网友A:
单颗16G的MLC,除了做U盘,还能干点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颗16G的MLC,除了做U盘,还能干点啥呢?

凑16颗做个256G的固态啊

网友:
64B的可以上2246en,16B的可以双贴3281做U盘

网友:
64B的上2246EN,找8贴板直接贴满32个CE
16B 32B的建议上3281做U盘,读取很快,写入不快,但是很稳定

网友:
写满了健康度是0,还玩个啥呢!

网友:
容量太小,没有意义

网友B:
没什么不能搞的。这个是固件限制了写入TB上限。实际上,颗粒拆了洗洗还是能用的

想当年INTEL把L06B开成B0KB,也就是把MLC颗粒开成TLC模式在用,它自己玩这么花都搞,垃圾佬有啥不敢的

况且这 还是原生MLC

背面都是小颗粒,正面都是大颗粒

可以用的主控多的是。SM3280、SM3281、SM3282、SM3268、PS3111、224x系列等等

只有一种颗粒不能用,就是从英特尔盘下拆下来的海力士2D TLC颗粒

网友:
看来做U盘是主流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能搞的。这个是固件限制了写入TB上限。实际上,颗粒拆了洗洗还是能用的

想当年INTEL把L06B开成B0K ...

为什么海力士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