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高手,一个POE交换机网络指示灯不亮,连不上网的故障

楼主(2023-03-16):
今天偶然在朋友那里捡回一个不用的海康威视的POE交换机,型号如图所示。回来通电发现各个网口只有POE指示灯是亮的,网络连接指示灯是不亮的。当然也不能连网了。请问高手,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我把截图放上来。正好可以借这个问题,学习新东西。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咨询了海康威视,直接让邮寄给售后维修。

网友A:
看起来不是华三就是华为OEM的。-S和-E的硬件是一样的,就是软件不一样,两个同时拆开,万用表比较电压,找出故障点。

网友:
自古真相在二楼,并且还是发哥

网友B:
测主板上DC—DC模块输出端,看有没有3.3V。

网友:
先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 在看晶振是否有波形起振了没有

网友C: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遭了雷,说不定交换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主板上DC—DC模块输出端,看有没有3.3V。

请问DC模块是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是华三就是华为OEM的。-S和-E的硬件是一样的,就是软件不一样,两个同时拆开,万用表比较电压,找 ...

这是海康威视的。请问比较哪里的电压比较合适?手头只有一个51V电源呢。没有两个电源。没法同时测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遭了雷,说不定交换芯片烧了

我估计也是。交换芯片就是那个1717L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DC模块是哪个芯片?

最后一图左上角右上角两个标100的电感测试一下,可能是3.3V或者5V或者1.8V。电感对地电压为0,基本上可以确定是DC—DC的芯片挂了。芯片就是电感附近的八脚芯片,可以根据芯片型号去百度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左上角右上角两个标100的电感测试一下,可能是3.3V或者5V或者1.8V。电感对地电压为0,基本上可以 ...

果然是高手啊。我打开测量了一下左上角的那个ZTP7192S 芯片的3/4引脚,显示0.6V,左上角的那个ZTP7192S 的3/4引脚是3.3V。看来是左上角的芯片坏了。需要更换一个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左上角右上角两个标100的电感测试一下,可能是3.3V或者5V或者1.8V。电感对地电压为0,基本上可以 ...

左上角的那个芯片3,4脚应该是1.9V,实际测量是0.6V。估计是坏了。右上角的那个芯片3,4引脚的电压正常,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左上角右上角两个标100的电感测试一下,可能是3.3V或者5V或者1.8V。电感对地电压为0,基本上可以 ...

现在可以判断是左上角的ZTP7192S 芯片坏了。是不是买个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判断是左上角的ZTP7192S 芯片坏了。是不是买个来换上就可以了?

前面我说得有误,DC—DC输出端电压不正常,也不一定是芯片挂了,也可能是输出端电容(重点是贴片电容)短路或者漏电了。此时测输出端电感对地电阻,大概是零至几十欧,如果有可调电源,采用烧机大法能查出短路的电容,换了或拆了就好。
如果电容没问题,就是DC—DC芯片挂了。芯片挂了换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说得有误,DC—DC输出端电压不正常,也不一定是芯片挂了,也可能是输出端电容(重点是贴片电容)短 ...

多谢提示。我不大会烧机法测短路电容。我拿万用表可以测量一下吧?就是那个芯片周边的所有电容都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D:
这电路板还不错,还标有测试点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我不大会烧机法测短路电容。我拿万用表可以测量一下吧?就是那个芯片周边的所有电容都测试一下 ...

在线测电容是不行的,必须把那些电容拆下来测。用电阻档测,电容一般来说电阻很大很大,如果测得电容的电阻为0或者几十百吧欧姆,就有问题。你可以依次拆电容,然后开机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同时测拆下电容的电阻,以便确认电容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板还不错,还标有测试点电压。

电路板比较不错,方便检查故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电容是不行的,必须把那些电容拆下来测。用电阻档测,电容一般来说电阻很大很大,如果测得电容的电 ...

电容太小了。不太好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说得有误,DC—DC输出端电压不正常,也不一定是芯片挂了,也可能是输出端电容(重点是贴片电容)短 ...

你好,大侠。我已经成功替换了那个电源芯片,修好了POE交换机啦。哈哈。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