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论坛助听器 极不成熟的想法 分享

楼主(2023-03-16):
最近其实esp32一直挺火的,还能支持wifi和蓝牙的功能,其次开发难度相对没有那么高,无论是用lua,用mPython都能进行开发
并且esp32的价格也不高,甚至低配版的esp32c3能到9.9元,代码搞得合适的话,功率也相当低

因此我一直在想助听器能不能用esp32来做辅助,esp32提供声音中间处理能力,实现软件降噪提高声音明度的效果
可以代码控制声音的某些特征,例如:
1. 对于某个频段进行增强(将声音频率段分为n个段,然后听力问题的人可以用手机app自主调控,毕竟esp32有蓝牙能力,对接手机还是可以做到的)
2. 对于高频啸叫截断、重复混杂频率的剔除(因为可以人工编码)
3. 还有适当的闹钟、吃药提醒这种的

当然我知道论坛现行的TDA2320A的好像效果也还不错,但是针对1和2问题确实没能处理的特别好

当然我对整个助听器原理不懂,自己是偏软件方向的,硬件也就只会焊板子、用成品
故在此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共同讨论一番,共勉

网友A:
入耳式助听器都比较小,手工自制比较难。

网友:
这个用DSP芯片更加合适吧?

网友:
助听器就是一个声音放大器,自身的MIC收到声音后,通过放大电路,把声音放大了。通过SPK发出来。。这是最简单的原理。。大品牌的助听器,贵就贵在声音放大过程中,要无损放大,把噪声降低,防水防尘,因为用助听器的大部份还是老人,还是有相当一部份对个人卫生没那么注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耳式助听器都比较小,手工自制比较难。

倒不是做成入耳式那种。是拔插的3.5耳塞式的,外置盒子

网友:
欢迎讨论,我以后会用到

网友:
现在入耳和耳壁式的 都是用dsp做, 通道越多越贵  (实际DSP增加几个通道没多少前 只是产品线拉开阶梯销售)
是靠门店测音来取得客户曲线, 然后把配置数据Download下去.

外挂盒子做得再好 也无非是做成10年前西门子那样 这个受众群体怎么定义呢? 给经济条件偏低的人群使用?

网友(2024-12-02):
ESP32  工作电流接近100mA  天天充电或者背个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