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漫GM156HD问题咨询

楼主(2023-03-16):
各位大佬谁玩过这个  怎么测试好坏  没有电源插口  没有开机按键  插tpc接口没反应 去官网发现需要原装转接线  普通线改也费劲  插口深一般的数据线插不进去  插上一根接电脑有usb提示  但是机子没反应 还要接12v的tpc   哎 太难了 纠结还折腾不折腾

网友:
用过这个,电源和usb都是通过C口转接线连接的,电源是外置电源,电压忘了,应该是12v?

网友A:
标签上有DC 12V  1A

网友B:
电压和电流是有标注的,接口不同就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和电流是有标注的,接口不同就转换吧。

关键是不知道定义没办法下手 原装线小二百 太坑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有DC 12V  1A

没有电源接口  需要用转接线 原装线小二百 太坑了  哎

网友:
怎么没用拆开啊

网友:
HDMI转typec的吧?再外接个供电?再转个usb?不拆估计没啥办法。拆开看引线应该能有办法

网友C:
我的是高漫G16,Type-C口供电的,一般不用外接电源,只有USB供电不足才需要接电源适配器,所以那个转接线也好理解,Type-C线加了一个供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高漫G16,Type-C口供电的,一般不用外接电源,只有USB供电不足才需要接电源适配器,所以那个转接线也 ...

我用的usb口插上没反应  电脑只能识别有usb  屏幕没显示  没有 tpyec的的笔记本没办法  自己用安卓转tpyec剪了usb直接接12v屏幕没反应  肯定正负极没错  也不知道是机子有问题还是供电有问题哎准备放弃了

网友:
拆开!焊两根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