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治自动升降压表头被玩瞎了,请教坛友怎么修好

楼主(2023-03-16):
我估计是输出端接了高电压,烧了哪里,但是目测也看不出来,我把mos管拆下来量了也是好的(不知道量的准不准,是看抖音现学的)
现在的症状就是空载电压正常,但是电流有底数,0.5A吧,不能带负载,实际电流只有0.03A的时候,表头就显示4A了,就降低输出电压基本到0V了
我校准电流也校准不出来,因为相差太大。实际0.03A,表显4A

楼主:
客服负责,技术人员专业,很快就解决了,现在已经买了电阻,坐等到货。

网友:
无治
真的没治了,楼主节哀,换新的吧

网友:
不行就邮给卖家去维修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阻值变大了,加焊一下,看看是电阻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A:
120V10A款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V10A款是不

不是,我这个是35瓦款的

网友:
换康铜丝的检流电阻吧

网友:
换康铜丝的线性好

网友:
换检流电阻,可以校准电流还不错的

网友B:
这个模块效率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效率咋样?

同负载下二极管整流,SEPIC升降压效率<升压<降压,如果用理想二极管驱动器同步整流,可以减小发热。不同厂家芯片升降压方案有区别,像LTC3780是buck-boost四管单电感升降压,XL6009单管2电感升降压,可改成4抽头2线单磁环电感,提高点效率。有些12-12v隔离模块电源,PWM反激方案内部有小负载电阻,空载容易导致输出过压,击穿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C:
换完能自动校准?

网友:
这客服蛮负责的嘛,一些黑心店就让你重新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完能自动校准?

有校准功能,得接大功率电器,外接电压表电流表再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