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右键不灵敏了,换一个微动继续用

楼主(2023-03-16):
网上十几块买的杂牌鼠标右键终于不灵敏了,换一个微动继续用
这是买的微动,记得当时是买十个包邮,一咬牙买了十个,用了十年了,还有六个,感觉现在鼠标微动都是方的了,不是这种长条形了
下面是鼠标拆机
这个是侧键微动,网上买没买到,上个鼠标就是这两个按键坏了,没买到这样的微动,给扔了
这是鼠标中键和右键微动,还不是一个牌子的。
左键微动换过了,给忘了,拆的时候还纳闷怎么右键坏了,左键没事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都是把微动开关打开用砂纸触点蹭蹭

网友:
老哥太节俭了,持家好男人

网友:
这种还是不经用

网友B:
你说的那种侧键比普通的微动都好买,因为很多设备都用得到,比如电视显示器小家电等...

网友:
我都是多捡几个鼠标,然后拆微动来换,欧姆龙的,不敢奢望。

网友:
买的开关手感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微动开关打开用砂纸触点蹭蹭

用A4纸,配合1点点机油

网友:
这样鼠标就成了不死的

网友:
现在大品牌的微动价格也不贵。

网友:
修修换换又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4纸,配合1点点机油

觉得用WD40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种侧键比普通的微动都好买,因为很多设备都用得到,比如电视显示器小家电等... ...

家电用的都是直上直下的微动,触点冲着上面。这个触点拐了一个直角弯,可以看图片PCB板在微动侧面,找了好久没找到,应该是不好买

网友:
我之前接线的G402,就出现双击了,之前养护过,没用,最后A4纸+机油现在在测试,暂时没有出现双击情况了

网友:
欧姆龙低端的白点不好用,经常使用也就两年,我后面都换了华诺的。

网友:
W40伺候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鼠标有年头了,买机器送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电用的都是直上直下的微动,触点冲着上面。这个触点拐了一个直角弯,可以看图片PCB板在微动侧面,找了 ...

随手一搜很多啊,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种和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一搜很多啊,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种和尺寸...

你圈的第一个就差不多,我也看看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一搜很多啊,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种和尺寸...

我以为只卖直上直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