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鼠标换下来的微动

楼主(2023-03-16):
换了一个鼠标微动,没用了,开拆

铜片触点变颜色了,所以没动作了
谢谢观看

网友:
一般都是触点氧化了。

网友:
砂纸打磨,装回去继续用

网友:
把上下触点用刀片轻轻刮几下,和新的一样。我的鼠标就从来没有换过微动开关。

网友:
都拆开了,喷一点WD40神水清理触点!

网友:
这个簧片比较容易弹丢

网友:
华诺的微动相对还算可以,微动已经拆开,愿意的话将触点打磨干净,顺便将金属簧片处理平整一下,组装起来还可以用。

网友:
打磨下还是能用的

网友:
触点弄干净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可以打磨下继续用

网友:
砂纸磨磨   继续用

网友:
现在都懒得弄了,用签到券买国产欧姆龙微动只有几毛钱

网友:
华龙的微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