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品胜耳机

楼主(2023-03-16):
一个朋友不要的耳机,说是一边声音大一边小。

▲品胜的耳机第一次见,外观和iPhone有线耳机差不多。

▲线控部分长得和iPhone耳机一模一样

▲有个硅麦克风和BE04六脚小芯片

▲左声道外壳有道裂痕,正是这边喇叭声音偏小。

▲撬开后发现单元貌似和iPhone耳机一样

▲仔细看外壳防尘网好像粘了胶,声音被挡住出不来,估计打胶的是个新手,奇怪的是怎么过QC的,难道用表测一下通了就行?

▲索性把防尘网扣掉,裂了的壳子用502粘好,然后外壳用704粘回去收工,试听一下两边听起来差不多了。

网友A:
很好奇,买了这么久,才听出来两边声音不一样大

网友:
买的时候怎么就没试一下?

网友:
现在很少使用有线耳机了

网友:
可能是胶的原因,单元有时候也会有问题

网友: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和9.9的差不多啊

网友B: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品胜就是个做手机周边的厂商

网友:
iPhone的原装耳机好像是羊毛纸盆的吧?

网友:
都是找厂家代工的

网友:
这效果应该不怎么样

网友:
品胜的耳机还真第一次见

网友:
看起来还行,细节没做好对声音的影响很大

网友:
品胜不是做电池的吗。

网友:
耳机单元看上去好像还不错

网友:
单元看着不错呀,生物振膜羊毛盆,理论上声音偏暖很耐听的

网友:
最早做兼容手机电池,后来做充电宝。没想到品胜也做耳机,羊毛纸盆,声音大的1侧加点胶带减小,尽量让左右均衡。

网友:
拆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一个不响还可以用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买了这么久,才听出来两边声音不一样大

我猜是开胶了,自己打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