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分享一个清洗鼠标等微动开关的好办法

楼主(2023-03-16):
不知道放哪个版块好,就放这把,好歹也算创意了。

一个2年前英菲克无线鼠标,使用2-3个月后就会出现按键连击,用酒精滴入微动开关后不停按动,反复几次后把酒精甩出烘干后又能用2-3个月,清洗过多次都是如此。
还有一台04年的电磁炉,多个按键失灵有时要按十几次才能动作,和鼠标一样,清洗一次能好3-4个月。

重点来了,距上次清洗已经8个月了,两者状态一直完好如新,洗的时候拍了几张照片,年前手机内存坏了换了新机照片全没了,好在方法简单一说就会。
此方法我称为声波清洗法,清洗工具只需要一把声波牙刷,
1. 把按键板拆出泡在清水里,用声波牙刷头轻轻抵在按键上靠牙刷的振动按键7-8秒后,拿出来用力甩掉水,如此重复3-4次,
2. 烘干按键板,我是把电饭煲开保温档锅盖盖一多半把按键板放里面烘了一个晚上。
3. 用牙签沾一点缝纫机油滴到按键开关的缝里,一点点就行,不要多了。
4. 用牙刷振动按键7-8秒让油渗入微动,装好复位即可。
这个方法的重点是可以利用电动牙刷的振动来达到声波甚至超声波的清洗效果,应该也可以用于电位器和开关等零部件,往微动里滴酒精应该也可以,不一定非要泡水里洗,清洗的时候最好用报废的牙刷头,

网友:
看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简单

网友:
wd40也能管一段时间

网友:
WD-40就搞掂

网友:
我觉得换新的更靠谱...

网友A:
看样子声波牙刷不仅仅只是刷牙

网友B:
鼠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鼠标的双击,连击,或者不动作等现象,这个主要是由于鼠标微动的触点金属氧化以及金属簧片疲劳引起的。鼠标微动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其中,关键部件就是金属簧片,所谓的几百万、几千万的寿命,指的就是金属簧片的寿命。将微动拆开,将触点打磨干净,顺便将金属簧片处理平整一下,组装起来。用的木工细砂纸打磨触点,解决不动作故障;使用金属镊子尾部按压平整金属簧片,解决双击,连击故障。

相关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48754

网友:
没设备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鼠标的双击,连击,或者不动作等现象,这个主要是由 ...

以前鼠标微动也是拆开打磨触点的,用缝衣针挑比较方便,但也挺不了多久,还容易丢件,比较起来还是电动牙刷效果最好

网友:
这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鼠标的双击,连击,或者不动作等现象,这个主要是由 ...

说得比较详细,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C:
我是把电饭煲开保温档锅盖盖一多半把按键板放里面烘了一个晚上。
保温一晚上,所的电费不值当,
不如換新的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电饭煲开保温档锅盖盖一多半把按键板放里面烘了一个晚上。
保温一晚上,所的电费不值当,
不如換新的 ...

电饭煲保温档也就几十瓦,用不到一度电的,而且这方法的重点只是利用电动牙刷的振动来达到声波甚至超声波的清洗效果,不一定要泡在水里,往里微动里滴酒精应该也可以

网友:
我用的鼠标从来都没有换过微动和编码开关,之前坏了也是把微动打开,用锋利的小刀轻轻刮几下触点继续使用,但是发现使用几个月就又出现问题。我现在在试一种维修方法,测试的3个鼠标,都把左右的微动开关维修了,现在在观察使用寿命,目前维修后已经使用了差不多2年了,微动还很好使用。

网友:
有这时间,我都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不触发清洗可能有效

双击的本质是抖动,可以机械去抖动,就是把弹片掰到把触电压得更紧的方向去,可以用清洗使电气性能改善,可以电路加去抖电路(有延迟)

双击掰弹片更快速直接,持久一样不行毕竟材料的问题只能材料解决,但好歹省事

网友:
换个新开关至少再用2年,清洗一下最多用3-4个月,看自己怎么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声波牙刷不仅仅只是刷牙

插个胡萝卜 还能干点别的

网友:
清洗可以暂时缓解氧化层带来的故障
锅仔片和合金触点 互相磨没了就不行了
质量好的开关都是因为触点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