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夹持小电路板之类的小台钳,我做了两个,欢迎抄作业

楼主(2023-03-16):
市售的这玩意做工不错的都超级贵,贵到价格无法接受。我的办法呢,不新鲜,还是老一套,买拆机货自己改。

首先,上咸鱼找丝杆滑台,拆机货有的是,找到尺寸合适并且方便改造的就行,然后就是装合适的钳口块。

先上一个早期的作品看思路

成品是这样子的

手拧就可以夹持线头、小零件、小线路板之类。

侧面图,可以看到就是丝杆滑台顶上装了两个塑料块。

底面,铝制品在工作台上比较滑,贴了一块胶皮。

滑台上本来有限位螺丝的,碍事拆了,拧过头就分开了。

滑块部分

主体部分,为了夹持板子,当成钳口的塑料块被切出了两道槽,切槽很简单,台钳闭合状态用电钻在缝隙上打孔就行。

楼主:
再来一个,上边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钳口是塑料的,不耐高温,夹个东西焊接会融化钳口。
解决办法很简单,钳口换成金属的就是了。

这个丝杆滑台样式比较常见,上边那个实在是稀有品种。

这个买来的时候没有底座,需要自己装一个,我手里只有塑料块,你要是有钢板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钳口同样用电钻打出凹槽。

塑料底面依然很滑,贴橡胶条防滑用

不玩机加工,只拿来焊接夹持,这玩意够用了。
如果需要折腾机加工,还是买专业台钳吧,这种丝杆滑台不能承受比较大的力量。

楼主:
丝杆滑台都是足够精密的玩意,只要你的手工不是太差,做出来都是能看也能用的东西,密合度基本不需要考虑会有任何问题。

我这样的手残党都能做成这样的,兄弟你还怕啥?

其实呢,那个钳口块我本来是想薅嘉立创羊毛找他们做铝基板的,反正他们每次都给5块,选那个最厚的就行,铝板上打孔定位的设备,他们的肯定要好得多
可惜他们不给做免费的铝块,小台钳还得装个多层铝板,放弃了。有想免费做钳口的弟兄不妨找嘉立创用铝基板试试。

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1、夹持用途必须是使用普通螺纹的丝杆,不要买步进电机使用的那种滚珠丝杠,那玩意可没有普通螺纹的自锁功能。
2、必须要便于安装两个钳口块,不然只能买来吃灰,我手里吃灰的还有3个………………拆零件都没地方用

网友:
看着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A:
这个丝杆滑台看起来也不算便宜。

网友B:
用电钻打凹槽还打得那么直,楼主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丝杆滑台看起来也不算便宜。

这样精密的东西不可能是废铁价的…………

两个都很小,行程是25和50,一共花了6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钻打凹槽还打得那么直,楼主手工不错

第二个就打歪了,不过用着没问题

网友:
好工具!有了它,加持不发愁了。

网友:
楼主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丝杆滑台都是足够精密的玩意,只要你的手工不是太差,做出来都是能看也能用的东西,密合度基本不需要考虑会 ...

滚珠丝杠要贵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要贵很多吧

贵的不一定合适,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D:
东西挺实用的,就是跟机械挂钩就不便宜了。
楼主二次加工的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挺实用的,就是跟机械挂钩就不便宜了。
楼主二次加工的也漂亮。

这东西是和精密挂钩的

不要嫌几十块钱贵,业余折腾条件下,陪你一辈子都不是不可能

网友E:
把你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做成全金属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做成全金属的就完美了!

我想做一副不锈钢的钳口,画出图来找人,加工费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副不锈钢的钳口,画出图来找人,加工费500

铜铝比较便宜,也没那么容易生锈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