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更换雾灯总成需拆保险杠?

楼主(2023-03-16):
2011年大众宝来撞石墩。雾灯玻璃撞坏了。买了一个国产。做工不如原装,如聚光杯。原本打算把玻璃罩上去,肯定看上去有点难度。
1  网上查了其他的车,不要拆保险杠。
2  更会之后这个调光怎么调节?不知年审的时候雾灯怎么考核的?

网友:
看車型吧  也許 睡地下 把車頂起來 能搞定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雾灯的话,不牵扯大灯总成,你就修好即可,雾灯只要求可以点亮,左右瓦数相同即可。

而且是目视检查,没有仪器,因此光杯锥度、前罩散射纹等问题也不是问题。

网友:
不同车型不一样吧

网友:
躺在车下就行

网友:
前雾灯不强制安装,年检不查的。

一般拆了发动机下护板,有操作空间的话,车头顶起一点,做好安全防护,躺着钻车底就行。

网友:
大众很多车系都是这款雾灯,是可以无损分解的,分解后只用面罩部份就可以了:

1、用螺丝批旋转高度调节杆,直到可以退出

2、用螺丝批轻撬两边转轴分解

网友:
我的捷达雾灯不用拆前杠,并且光线调节是在雾灯上有螺丝孔到外面的光线怎么条也打不到大灯高度,,年审不检雾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雾灯的话,不牵扯大灯总成,你就修好即可,雾灯只要求可以点亮,左右瓦数相同即可。

而且是目 ...

请问近光灯换led的,没透镜,可以过年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近光灯换led的,没透镜,可以过年检吗

近光要上设备,色温不对都会被踢下来,而且收复检费不值的。

现在只是偏移和强度不作为否定,但是要测。

网友C:
对雾灯没啥要求吧,点亮即可,但是有的车换雾灯确实需要拆前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光要上设备,色温不对都会被踢下来,而且收复检费不值的。

现在只是偏移和强度不作为否定,但是要测。 ...

谢谢,那太麻烦了,年检时换下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雾灯没啥要求吧,点亮即可,但是有的车换雾灯确实需要拆前杠

配置与登记一致,外观完整,可以受控点亮熄灭。   就这个要求,目视检测。

登记一致是指登记有的不能没有,光源都不要求的。  你说原车登记没有雾灯,但是前杠有安装位,你扣了安装一个不行。  你说有雾灯你拆了没有大窟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与登记一致,外观完整,可以受控点亮熄灭。   就这个要求,目视检测。

登记一致是指登记有的不能没 ...

上个月还想在日行灯上边加个雾灯呢。现在好多车都把雾灯取消了改成日行灯了,大雾天气实在是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