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球球内置,猴哥移动,我用屯了10年陈的盒子,给美耐特小电磨搞个调速外挂。

楼主(2023-03-17):
拜读了球球和猴哥的改造巨作,对两位大佬的景仰犹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但是,我一没有大佬们的巧手工,二没有移动电池座,我只有老多年前在隔壁论坛屯的10个小盒子,俺就来个最容易的,打个滚,请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哦哦哦,说岔了,,我来个最简单的,直接调速外挂,加一条和猴哥差不多的双公头线,电源和电磨都保持原样。

首先,请出本次改造的网红调速板,用上红包实付款5毛钱。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一张图片一段解说地编辑,图片一家伙传上去,中间没办法加说明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大伙儿一看就门儿清。

我这样5毛钱的模块要是拿做他用,直接把小盒子拿走,小电磨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好用就行,就地取材没毛病

网友:
不错,方便使用!

网友:
一个小电磨玩出了各种的花样!

网友:
各种内挂外挂都不错

网友:
哈哈哈 几乎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我是用华为废充电器外壳改的 就是把充电器引脚拔掉 那个调速模块塞进去了 串在12V电源线的中间

网友:
盒子有点太大了,有专门的开孔模块卖的

网友:
单另自制盒子,在操作时不方便,最好能安装到手柄上比较理想。

网友:
实用就好,小电磨都玩出花样了

网友:
用天猫红包也买了两个调速板,明天休息也折腾一下。

网友:
干小活、精细活蛮好用的,我刚到手就用来打磨生锈的铜鼻子,力度可控,非常顺手

网友:
五毛的调速器配上电磨 很合适

网友:
真是玩出花来了。

网友:
我又整一个这个调速器,都只用了2块左右的红包。。。

网友A:
这种打磨机有劲吗?不能卡死吗?

网友:
各种外扶挂都上场了啊,适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打磨机有劲吗?不能卡死吗?

盒子上两个5521母座的开孔,实际上就是用调速模块带着小电磨干的。小电磨也不容易,整个外挂还得打工赚钱买房子。

速度不快的时候,确实会卡死,把速度调上去,就干利索了。

看应用场景吧,比如抛个光磨个指甲这样的轻活,可以调低转速,噪音也小。需要切个PCB之类,就加大力度。

当然,电机最大也就10几瓦功率,也干不了多大的活。

网友:
我有个想法,有没有那种带薄膜按钮的调速电路板可以用来改装小电磨,薄膜按钮直接粘在小电磨外壳上面,既美观,又不影响把持!

网友:
盒子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