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EraClean世净CW-C01车载三效净味器

楼主(2023-03-17):
同事车上的,说是开机几秒就关机。他说放在车上有效果,我搜了一下,价格也要大几百。

外形跟水杯一样,不过上边的边沿设计看着难受,跟”发财“板一样,一高一低

内置一个3000mAH的电池

充电头已经有锈蚀的痕迹,插上电不通。由于长期充不进去电,造成电池亏电,只有2.7V

琢磨半天不知道怎么拆,网上也查不到

一开始不知道这里的拨动开关干啥的,后来发现这里估计是放香料的,是个小抽屉

撬开触摸按钮,下面有两个固定上盖的螺丝

触摸弹簧锈蚀严重,还好没造成短路情况,充电口也是绿毛

揭开杯低商标,下面也有一个固定螺丝

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一个臭氧发生器、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一个风扇

杯体里边和电路板上都是水汽,不知道是不是香料造成的,理论上车内应该很干燥才对。难道是负离子会吸附潮湿空气?!

用WD40清洗了一下,功能上都还ok

离子发生器是12V的,看来还有升压电路

启动以后没有臭味,不知道是不是香料掩盖了臭味。反正是香香的

这个小抽屉估计就是加香料的,但是又不好打开,还要撬开。那个小拨动开关,就是关闭孔洞的。如果不是加香料的,哪里来的香味呢?奇怪!
---------------------------------------------------------------------------------------------------------------------------------------------------------------------------
以下是网上搜到的素材:
活性氧深度净化,从根源上除味除菌
真正净化非掩盖
活性氧即臭氧,具有很强的活动性和强氧化性,能够迅速将车内的甲醛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氧气,故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
根据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车载三效净味器CW-C01的检测,针对白色葡萄球菌、甲醛的去除率均大于99%。
负离子净化,温和无刺激
重获满满清新感
负离子素有「空气维生素」的美誉,能够消除空气中各种难闻的气味,具有清洁空气的作用。
建议行车开启负离子功能,能消除车内气味,提供清爽空气。
新增智能扩香功能
快速净味同时维持清香
植物精萃香片,气味清新宜人
不含酒精,孕妇婴儿在场均可使用
新增【智能扩香】功能,可叠加至任何净味模式,在快速净味同时持久留香2~3周。
温馨提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向右滑动香氛阀调节浓度或关闭。
人性化设计
一机解决异味问题
智能净化随车启停
断电及振动感应,启停活性氧,安全净化
内置高精度振动传感器,汽车停止供电5分钟后,活性氧模式延时5分钟运转;一打开车门,活性氧模式立即关闭。
温馨提示:在净化过程中,机器会释放活性氧并分解有害物质,请避免人或动物在机器所工作的空间内停留。
多个出风口,360°环绕
最快15分钟实现全车净化
车载三效净味器整机小巧不占位,在车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摆放。
触控一键控制,轻松应对不同净味需求
安全守护家人健康
内置3000mAh聚合物锂电池,节能耐用续航长,不止于车内使用,更能应用于鞋柜、衣柜、浴室、书房等小空间除臭,净化空气。
车载三效净味器CW-C01
是解决家、车空间异味问题的好帮手
一键即可享受清新空气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效果有限,开开窗兴许比这个管用

网友:
相当于个熏香机,臭氧氧化性比氯气还强,建议还是少接触

网友:
车载三效净味器效果如何

网友:
”发财“板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知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开眼界

网友:
除了锈蚀部分 做工不错

网友:
其实加香薰对身体健康一点也不好。

网友:
化学香料对人没啥好处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感觉已经不行了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是不是又属于智商税的产品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没有效果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有效空间很细的,他原本设计就是车内的那么2-3立方的封闭空间,我一般是用来定期运行一次强效而已,不过我的车天天太阳底下晒,不比这个强?

网友:
负离子模块灌封积热容易烧。我以前在供应买负离子模块,讲到最低20颗取样,开始几颗1月后失效,后来买散热片,给另外十几颗加散热,再加风扇,5月多衰减到失效,灌封很难拆,估计里面有积热问题。

楼主:
深度除味除菌 打造车内新“净”界
活性氧深度净化,从根源上除味除菌
真正净化非掩盖
活性氧即臭氧,具有很强的活动性和强氧化性,能够迅速将车内的甲醛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氧气,故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
根据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车载三效净味器CW-C01的检测,针对白色葡萄球菌、甲醛的去除率均大于99%。
负离子净化,温和无刺激
重获满满清新感
负离子素有「空气维生素」的美誉,能够消除空气中各种难闻的气味,具有清洁空气的作用。
建议行车开启负离子功能,能消除车内气味,提供清爽空气。
新增智能扩香功能
快速净味同时维持清香
植物精萃香片,气味清新宜人
不含酒精,孕妇婴儿在场均可使用
新增【智能扩香】功能,可叠加至任何净味模式,在快速净味同时持久留香2~3周。
温馨提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向右滑动香氛阀调节浓度或关闭。
人性化设计
一机解决异味问题
智能净化随车启停
断电及振动感应,启停活性氧,安全净化
内置高精度振动传感器,汽车停止供电5分钟后,活性氧模式延时5分钟运转;一打开车门,活性氧模式立即关闭。
温馨提示:在净化过程中,机器会释放活性氧并分解有害物质,请避免人或动物在机器所工作的空间内停留。
多个出风口,360°环绕
最快15分钟实现全车净化
车载三效净味器整机小巧不占位,在车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摆放。
触控一键控制,轻松应对不同净味需求
安全守护家人健康
内置3000mAh聚合物锂电池,节能耐用续航长,不止于车内使用,更能应用于鞋柜、衣柜、浴室、书房等小空间除臭,净化空气。
车载三效净味器CW-C01
是解决家、车空间异味问题的好帮手
一键即可享受清新空气

网友:
加香料再净化,这是增加净化器的工作量

网友:
有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