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进口科雷傲更换玻璃水雨刷喷嘴

楼主(2023-03-17):
原车是两个孔的,力度一大就喷到车后面去了。调了一下,没调好,特别别扭。干脆,多多下单9元,买了两个扇形的。

撬开喷嘴,拔下胶管,插到新喷嘴上,按回去,调整喷洒角度,搞定。
新喷嘴比旧的宽了一点,反而更贴合了。强烈建议老科雷傲,老奇骏更换。

拼夕夕购买,9元包邮送根管没用,送个小螺丝刀调整喷嘴角度

原来的喷嘴,圆滑2孔

比新喷嘴小一点的。

新喷嘴安装完美,更贴合

喷洒效果,非常好

网友A:
你换的这个不错,我换的不行,喷出来不均匀,上边喷不上多少水,都在下边堆着,角度也调不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喷水电机功率太小

网友:
我的车也换了喷嘴,也是这种铜嘴的,不过一直没调好位置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细密,均匀就好

网友:
明白,去多多买,我也要换

网友B:
哪家买的?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买的?关键字....

搜奇骏扇形喷嘴就行,我看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这个不错,我换的不行,喷出来不均匀,上边喷不上多少水,都在下边堆着,角度也调不上去了,不知道是 ...

得打火之后调试,熄火就压力不够。一字螺丝刀往上扳就行。我这个很轻松,反而原厂的需要针捅进去扳,费劲。你还得看喷嘴,喷嘴一字口要调成水平的横的,不要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打火之后调试,熄火就压力不够。一字螺丝刀往上扳就行。我这个很轻松,反而原厂的需要针捅进去扳,费劲 ...

就是调的横的,我是开车喷水的,也不行。改天再试试看。谢啦

网友:
楼主换的不错,改天也试试把我的换掉

网友:
扇形的好,我车上的喷嘴都能喷到后视镜和天窗上

网友:
同款车可以记号一下,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