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源换芯记

楼主(2023-03-17):
勤勤恳恳工作了10年的路由器电源挂了,开始的时候半死不活的,差点以为是路由器挂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了。

由于使用的位置近乎量身订造,直接换一个电源是插不进去的。
本来打算修一下,可是一个奇葩的2269DP只用了6只脚,暂时没有了头绪。
正好手里有多余的电源,干脆就换芯处理吧。
原来的电源是12V2A(超配的),现在的12V1A也符合路由器的要求。

装好后壳子上下开几个孔改善散热,应该可以再战10年。

位置是量身的,插不下其他形状的电源了。

高压电容怀孕了,换了一个还是没起来

奇葩的2269DP应用,2,6脚没接。懒得查了。

换芯吧

网友:
貌似热熔胶粘的

网友:
芯片供电的小电容也容易出现电源代载能力下降也要换掉

网友:
还好找到一个能放得进去的板子

网友:
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

网友:
正好利用起来

网友:
我搞了一个500W的12V电源
给显示器 音箱功放 路由器啥的供电

网友:
这种电源扔了把

网友:
这种替代方式可行,就是要注意散热,只要环境干燥,可以考虑外壳上下开窗,以利于散热。

网友:
这两天也在捣鼓电源,本人是个二把刀,需要一个20V电源,我在12V电源上改稳压电路,改废好几个电源,终于改成一个,结果带载能力不咋行,稍微用电多一点就重启了。后来还是在12v后边加了一块升压板升到20V来用的。

网友:
没有备货 也不贵现在工业大批量化了

网友:
对这些小电器,集中供电最整洁方便,不用插那么多电源。

网友:
这不是换芯,是换身了

网友:
那个接口是自制的吧?

网友:
电源换芯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电源挺多的,刚好有尺寸一样的替换

网友:
我想看看楼主那个工作了10年的路由器。什么机器那么牛。就算牛。10年前的产品应该也不能满足现在的网络宽带了吧。。。10年前大多是100M的路由器。现在大部分都是1000M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2、7脚或者3、6脚吧

网友:
坏的不是原装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