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起重机用的红外线接近开关

楼主(2023-03-17):
用来代替行程开关做限位用,给天车用的

网友:
看上去质量还行

网友:
有些工作环境恶劣的地方会用回机械开关吧,红外线的感觉还是没有机械开关可靠

网友:
赞同3楼观点,在某些工作环境比较差的场所,还是机械开关可靠。

网友:
这个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一般情况下,还是机械式限位开关可靠。

网友:
总觉得做工有点马虎,就不能认真点?

网友:
用机械的吧,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
红外不是很容易干扰吗

网友:
再接一路机械的,双保险才放心

网友:
见过的都是简单的机械行程开关,过来一顶就断信号

网友:
这个相比机械可靠性耐久性都差。

网友:
还是用机械的可靠,用主备两套

网友:
这玩意能用在铸造车间么?

网友:
天车一般用机械行程开关吧,可靠些

网友:
这玩意使用在稍恶劣的环境总存在意外,粉尘是一个方面,更大问题是振动;原来我们尝试过多种机械行程开关、漫反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最后还是接近好用,但开关防护和感应铁块必须弄好,初期试用经常撞飞
如果按照欧盟机械设备的安全尿性,即使再多的感应开关,机械开关是最后的防线。

网友:
这个在前,机械的在后,组成双保险。

网友:
这个红外线接收器有角度设置,存在死角

网友:
有危险的地方还是电子和机械双保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