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1u电源静音改造

楼主(2023-03-17):
航嘉 小1u电源 静音改装 150w

外置风扇是8010,厚度是10mm,很廉价的风扇,但再好的4厘米风扇也比不上最差的8厘米。几乎无声吧,类似于cpu风扇,接在电源风扇原接口,原风扇是调速的,不过这8cm风扇全速和低速声音差别不大,全速风声大些但轴噪小,低速时风声小但轴噪大,相抵了。我估计转速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含油轴承的油膜托起轴,不是转速越低噪音越小,
转速噪音曲线应该是个v字形,那个最低点就是这个风扇的最佳设计工况。

这个电源效率不高,估计在70%,我现在用康舒的铜牌,换了低速4020,感觉呢噪音比这个大些,不过分贝测量明显比这个小(24db和20db)

楼主:
康舒009小1u电源,换的0.4w额定风扇(原装是2.6w双滚珠12v),空载时(大概4.3v,额定是12v)有轻微的哒哒声,分贝测量很低(18db),但耳朵能明显感觉到,比22db的大风扇要响。像是某种共振,因为未装机时测试没有这声。

电路的自激,机械的共振,都是玄学,至少在我这外行眼里是这样

网友:
感觉还是大风扇好,风速小,但风量不小,这样可以减少灰尘堆积

网友:
用久了你就知道啥风扇都不如无尘环境重要

网友:
这是后面的小风扇拆了,换成前面一个大风扇,这个要看安装位置石佛合适

网友A:
小风扇拆开把轴上重新洗干净上黄油,噪音就没有了,不用换大风扇。

网友:
大风扇好,风速小,但风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风扇拆开把轴上重新洗干净上黄油,噪音就没有了,不用换大风扇。

我上的机油没啥效果,我还有缝纫机油,透明黄油,低粘硅油,哪个更适合?

网友:
这么大的风扇啊

网友:
还是大风扇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的机油没啥效果,我还有缝纫机油,透明黄油,低粘硅油,哪个更适合? ...

缝纫机油就行

网友:
小风扇始终比不上大风扇。

网友:
一般的如果散热片够大的话还是大风扇好,但如果其他原因导致散热片无法弄大时,只能使用高速风扇了,甚至在些情况必须要使用暴力风扇了

网友:
环境和经常清洁都很重要。

网友:
之前收了2个服务器冗余电源,原装风扇是暴力扇而且不静音那种。网购了几个同规格静音扇,但是转速太低电源会报错拒绝工作。然后又自己弄了假PWM信号欺骗电源的风扇检测电路

网友:
不错。是一种选择。

网友:
电源温升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的机油没啥效果,我还有缝纫机油,透明黄油,低粘硅油,哪个更适合? ...

拆卸要彻底,把转子取下来用酒精洗干净,固定轴承的位置也要洗干净,不能用缝纫机油这种流动性强的机油,一定要用黄油,一坨一坨那种,能多糊一点尽量多糊一点。如果轴承固定卡位有磨损,就没必要清洗换油了,智能换新风扇。

网友:
4cm薄的面积太小了,所以没有平缓扇叶+慢转速这个选项。只能加大扇叶角度和加厚来增加面积,这也导致变厚,角度和轴向夹角越小,扇叶就越吃力,风噪就越大,涡轮是极端,但轴向风力也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的机油没啥效果,我还有缝纫机油,透明黄油,低粘硅油,哪个更适合? ...

理论上是要润滑脂,黄油沾点边因为有稠化剂,液态的一下就甩干了